USB3.0能带动5V1.5A的笔记本光驱么?

楼主(2017-08-30):
看了看网上资料,USB3.0只有1A.不知有没有人用过?还有,硬盘能在管理里看到,但无法初始化,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楼主:
硬盘用这个连接USB.

网友A:
USB 3的接口结构与2完全不同,虽然可以向下兼容,但是,如果设备不是3的,就不能享受3的大载荷待遇,除非,你的光驱接口也是USB 3 ,才能使用USB 3的连线(注意:不能用普通USB 2的线,否则,连上的还是2的方式)连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3的接口结构与2完全不同,虽然可以向下兼容,但是,如果设备不是3的,就不能享受3的大载荷待遇,除非, ...

多谢.我试试看吧.

网友B:
有些硬盘启动电流挺大的,换不同的盘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SB 3的接口结构与2完全不同,虽然可以向下兼容,但是,如果设备不是3的,就不能享受3的大载荷待遇,除非, ...

人家的问的是功率够不够?不是问协议。

网友D:
试试就知道了,不行的话加个外接电源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的问的是功率够不够?不是问协议。

USB 3.0标准要求USB3.0接口供电能力为1A,而USB 2.0为0.5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试试看吧.

不要用你图上的那种转接接口,它根本就不支持USB 3.0,还是弄个USB 3 标准的外置光驱吧,恐怕sata口光驱带不动,再把USB口弄坏了,就划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你图上的那种转接接口,它根本就不支持USB 3.0,还是弄个USB 3 标准的外置光驱吧,恐怕sata口光驱 ...

图上的口是用于接sata硬盘.
买了一个usb2.0外置光驱,带有usb转接5v的电源口及数据口.估计usb3.0的外置光驱也会有电源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就知道了,不行的话加个外接电源就OK了

新买的外置光驱确是有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硬盘启动电流挺大的,换不同的盘试试吧。

我想修好这块硬盘.看来有可能是usb提供的电流不够.

楼主:
抱歉,应该是两个问题: 光驱和硬盘,接usb.
看来都可能是电流问题.

网友E:
看样子,这是易驱线,接笔记本硬盘可以,接笔记本光驱的话,接口都不一样,笔记本光驱的sata供电部分比硬盘的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这是易驱线,接笔记本硬盘可以,接笔记本光驱的话,接口都不一样,笔记本光驱的sata供电部分比硬盘 ...

确实是不一样.

网友E:
本来也不会知道,淘宝买sata延长线时,没看清,不小心买了笔记本sata光驱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也不会知道,淘宝买sata延长线时,没看清,不小心买了笔记本sata光驱线

都有用.再买一根硬盘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上的口是用于接sata硬盘.
买了一个usb2.0外置光驱,带有usb转接5v的电源口及数据口.估计usb3.0的外置光 ...

3.0的外置光驱一般不用另接电源,1A足矣,但2.0的不行,因为两种接口完全不同,2.0只有四根接针,而3.0(一般是Type-A接口,接口的里面多了5个针脚,共9根针脚)支持1A供电。另外,现在的3.0外置光驱都是笔记本的那种,比较省电,不需要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的外置光驱一般不用另接电源,1A足矣,但2.0的不行,因为两种接口完全不同,2.0只有四根接针,而3.0( ...

看来新产品反而省电,仅从保护电脑角度看,也值得买.

网友:
一般都要单独供电的吧 外置的

网友:
又有故事听

网友F:
这个应该还是可以带动的,5V1.5A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还是可以带动的,5V1.5A

外置光驱买来时带根电源线,使用时候数据线电源线都接上即可.电源线也是接另一个USB口.所以共使用两个USB口.

网友:
应该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