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8-30):
海尔29F95彩电没有遥控器能二次开机吗?

网友:
一般待机时按下电视的节目或其他按键可以开机的

网友:
只知道创维的老电视有个儿童锁,坑爹设计,锁后机身按键失效,尼玛后期遥控坏了又没解锁麻烦的很……。只能用万能遥控一次次的试,要不然就得拆机了。海尔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买兼容遥控啊

楼主:
谢谢各位!
求此机电路图哪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按键插排上的的微动开关全部换掉 试试几毛钱个

谢谢!
         没有遥控器不行,按键显示已“锁定”。
这个电视是交流关机的,无二次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