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收音机收不到台

楼主(2017-08-30):
这台收音机现在能确认功放部分是好的,收不到任何台,也没有正常调台时那种声音,不知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A:
这个很可能是波段开关的问题,可以把波段开关打到中波位置,用线把相应的线路联通,可能就响了。

网友B:
从末级开始,逐级往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末级开始,逐级往前走。

谢谢哦,这东西好修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是帮着街坊邻居修收音机,现在是买破回来修收音机

传授点经验吧,我感觉无从下手啊

网友C:
以前的土方法就是用螺丝刀,从后往前碰各级三极管的基级,哪级碰了没“咔嚓”声就从这里先下手诊断故障。现在设备和仪器多了,方法更多手段更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土方法就是用螺丝刀,从后往前碰各级三极管的基级,哪级碰了没“咔嚓”声就从这里先下手诊断故障。现 ...

哦,以前也有这方面的书,只是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哦,这东西好修吗

对熟悉电路基础的没有困难,如果没有基础知识,那就是看天书。

网友:
先检查中放、变频级工作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
确认检波二极管没问题后再往前查。

网友:
查查检波二极管吧。

网友D:
第一步,您试在资料区找出此牌子,此型号收音机电原理图,底板图,老师们就会手把手教你一步一步把它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步,您试在资料区找出此牌子,此型号收音机电原理图,底板图,老师们就会手把手教你一步一步把它修好

您好,好久未见了,顺祝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好久未了,顺祝快乐

您好!之前因电脑被骇坏了,经常一上矿坛,没多少分钟就有警告;〝有私人电脑进入,正修改你浏览器程序〞所以要维修,及

改用比较难攻入的浏览器,才敢上矿坛.应是海版的帖所指那只疯猫,或我这边的骇客所为

网友:
也可能是停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步,您试在资料区找出此牌子,此型号收音机电原理图,底板图,老师们就会手把手教你一步一步把它修好

好的,谢谢你哦

网友:
海鸥SH723两波段7管收音机,给个电路图,对照一下,应该能修好。

网友:
没有扫频器,盲修的效果未必好。
先检查可调电位器如坏换之,接着看有没有生绣的零件如晶体管,接着是电容。和电阻。该换的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可能是波段开关的问题,可以把波段开关打到中波位置,用线把相应的线路联通,可能就响了。

说的好,我感觉波段开关的问题较大,简单测试各个三极管发射极电流,如果相差不大,就重点看波段开关。

网友F:
因为看不到机器的内脏,无法评论。
谈一点前天自己打理一台海燕B321机的过程,供您参考。
机器症状也是无声。
首先看印刷线路板:干净,没有维修过的焊点;按线路图检查二个波端开关,线路都连通的;于是接上4.5伏电源后,一点声音都没有,查静态电流10mA,正常;测量电路板的供电电压,0伏;电位器开关坏,换一个新电的电位器,接入4.5伏电源再试,电路板供电正常,4.5伏,可是仍然没有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为了确认是前级的问题还是后级,从电位器中点和热端接入MP3的音频信号,立刻喇叭出声了,声音洪亮正常。那问题故障在电位器之前,说明收音机的音频信号没有传到电位器这一级,那这种情况下最为可能的就是前一级的检波二极管有问题,用指针万用表在线测量二极管的正反电阻值,几乎是一样,焊下此二极管再次测量,正反电阻值都为无穷大,确认是检波二极管损坏,换一个2AP12二极管,收音机完全正常收音了,整个过程只有5个焊点。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最近也搞了几部收音机,有响的也有不响的,一点一点的学习了。

网友:
先确定喇叭响不响,然后在说电源开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因为看不到机器的内脏,无法评论。
谈一点前天自己打理一台海燕B321机的过程,供您参考。
机器症状也是无 ...

一看就是修理过多台收音机的老师,流程合理、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看就是修理过多台收音机的老师,流程合理、清晰。

老师不敢当,只不过喜欢爱好摆弄捣鼓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哦,这东西好修吗

俗话说,会了不难,难了不会,放在老手手里很容易,新手经验不足,遇到问题可能要麻烦些;如果你手里还有中波收音机,可以两部同时接通电源打开,把好收音机的频率调到高端无台处,开大音量,再把坏收音机靠近好收音机,调谐坏收音机调谐旋钮,看好收音机是否能听到差拍叫声,如果好收音机听不到差拍叫声,说明坏收音机本机震荡不工作。这事不能太着急,不要随意拨弄元器件和导线,以免扩大故障范围,用万用表逐级检查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看不到机器的内脏,无法评论。
谈一点前天自己打理一台海燕B321机的过程,供您参考。
机器症状也是无 ...

非常感谢,我上传内部图片不成功

网友:
首先用螺丝刀碰触音量电位器中间端(开大音量)如果有咔咔声或者交流声那就是检波或者以前有问题,如果没声就是低放问题。中放问题可以用一个好收音机中放末机(调到信号强台)引出中频信号注入此机中周逐级检查,音量突然小或者无声就很可能是本级中放问题

网友:
就照片看,印刷线路板干净,没有被维修过的痕迹,修好应该不难。
建议楼主先放一放,温故一下有关半导体无线电方面的知识,从基础、常识、测量看起,然后整理一下维修的思路,不急于动烙铁。
维修的原则是排除故障,而不是扩大;能焊二点就不焊第三点,做到精准故障排除。

网友:
老机器一般先清洗开关,电位器,在补焊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是帮着街坊邻居修收音机,现在是买破机回来修收音机

  的确如此!过去是很随意地帮邻居修理东西,现在是到处踅摸着、甚至是跑到废品站花钱买破烂来修理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哪儿的,我江苏扬州,退休无事,经常帮朋友修老收音机,您方便的话,我可以帮您试试。

网友:
我是半个扬州人,楼上的老师傅能帮手修小爱华收录机吗只有电流声?

网友:
有图不用怕,一级级检查,老机子波段开关等接触不良可能性大,先清洗后再检查

网友:
我煲了两个钟,发热较大,有台很小声几乎不可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