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110v250w电风扇用在220v上面要串联多大的电容

楼主(2017-08-30):
这个方法可行吗,电容要多大

网友A:
直接两只电风扇串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两只电风扇串联即可。

浪费啊,只有一个

网友B:
买个220转110的吧,安全第一。

网友C:
可以调速的风扇,此法不行。定速可以,记得电容两端并泄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220转110的吧,安全第一。

加变压器太笨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220变110变压器一个  串电容危险  不用谢

加变压器太笨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调速的风扇,此法不行。定速可以,记得电容两端并泄压电阻

能帮忙算一下用多大的电容吗谢谢

网友E:
多少瓦?发个铭片上来。

网友:
先测一下运行电流,经验值1uF150mA。感性负载,可以选中后再选定值上下调整

网友C:
这种电器是60HZ的吧,电容往小选,试验后决定,短时运转测个电压不会损坏

网友:
250w,电容也不会太小了,

网友:
    用可控硅调压吧》

网友:
网上有公式的,自已查下,

网友F:
工作电流A X 15  ≈ 电容容量   单位微法,    大概就这样选, 根据实际情况在调整一下容量就行,  但是这样连接电动机启动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瓦?发个铭片上来。

风扇样子很特别,估计是出口的,底座还有两个轮子方便移动,网罩直径5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器是60HZ的吧,电容往小选,试验后决定,短时运转测个电压不会损坏

图片在10楼,看看样子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作电流A X 15  ≈ 电容容量   单位微法,    大概就这样选, 根据实际情况在调整一下容量就行,  但是这 ...

图片在10楼,按照这样算,应该用15u,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0v串个二极管,半波应该是110v了!
或者串个吊扇电抗调速器,或电子调速器试试

这个是感性负载,串个直流管风扇会冒烟了

网友C:
先串个15UF的,测试风扇两端电压。在换挡选取电容,记得并泄放电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片在10楼,按照这样算,应该用15u,对吗

按照标牌计算  需要35微法的电容,    实际你接一个30微法的先试试看  长时间运行 电机发热不是很厉害 的酌情变值,   这个是60赫兹的电机,  电容还可以减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标牌计算  需要35微法的电容,    实际你接一个30微法的先试试看  长时间运行 电机发热不是很厉 ...

这样好像不对啊,工作电压110v电流2a,工作在220v,电流应该是1a啊,这样马达的功率才不会改变,这样说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串个15UF的,测试风扇两端电压。在换挡选取电容,记得并泄放电阻。

好的,有空找个15u的测一下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好像不对啊,工作电压110v电流2a,工作在220v,电流应该是1a啊,这样马达的功率才不会改变,这样说对 ...

实际风扇还是工作在110伏。应该按标的2.6安折算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220v串个二极管,半波应该是110v了!
或者串个吊扇电抗调速器,或电子调速器试试

这个电扇是110V交流 ,你加个二极管供电变成直流了,电扇不转等着冒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好像不对啊,工作电压110v电流2a,工作在220v,电流应该是1a啊,这样马达的功率才不会改变,这样说对 ...

  电容和 电机是串联的,   电机首先有2A的电流  通过  电机两端的电压才会有110V对吧?    反过来也是成立的,电机加110V 的电机电机自然形成2A的电流,  加上220V 后,  通过电容的分压, 电流不变  电容分掉110V   电机分110V   而电流还是 2A   这个 有什么不对么?    呵呵 技术功底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呀~。

网友:
加二极管的办法不行滴,20UF的电容我有几个哦。稳当用电感线包的,

网友H:
假设你电机是220的用电容法降压调转速我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假设你电机是220的用电容法降压调转速我支持

你的意思是120v电机电容降压不可取

网友:
可用是可用!但,安全系数低!我用该办法同样是感性设备教训是有过的,请参考

网友:
电容耐压,和质量必须好的。在负载并接150V压敏电阻,电源输入串保险,可有效防止电容击穿引起烧毁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