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管超外差短波耳塞机电路的一些新的想法

楼主(2017-08-30):
外超机电路形式大都差不多。目前自已准备做一台灵敏度还说得过去的耳塞短波机,因此设想画出了下面这个三管外差电路形式,请大家帮看看可能还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因没有高阻耳机,所以电路末级采用的是胆机前级常用的单臂推挽“SRRP”电路架构,这种电路高频放大特性好,既有共发射极电路形式的电压电流放大能力,又有射随器的低输出阻抗能力,因此可以直接使用低阻耳机放音。不知道坛里的前辈们有没有将SRRP电路应用在收音机里的?如果做过的话欢迎说说自己的看法(可能是自已见识太少了,到目前至少在收音机里我还没看到这样用的)。同时既有电压及电流放大能力又有低输出阻抗能力,这正是想要的,我准备试试。欢迎大家都来说说看法。谢谢大家!
自已捉摸的电路如下:

补充内容 (2017-8-31 10:12):
发这贴是想和大家探讨一下,SRPP电路引用到收音机里的可行性。主要是想利用它的低输出阻抗能力带低阻耳机。这样比较方便,大家都说说看法。

网友A:
SRPP个人感觉不适合高频放大。

SRPP本质上属于共射-共集的级联方式,下管专注于电压放大,上管专注于电流放大,与高频放大中常用的共射-共基的级联方式恰好相反,共射共基级联是下管专注于电流放大,上管专注于电压放大。

SRPP用电压放大器打头阵,CB结电容产生的寄生反馈现象很严重,中放容易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PP个人感觉不适合高频放大。

SRPP本质上属于共射-共集的级联方式,下管专注于电压放大,上管专注于电 ...

仁兄,好像不是这样吧!SRPP电路用在高频里特性不好?SRPP电路的发明原本就是高频头里的高频放大电路,高频放大特性很好!书上和网上都是这样说的呀!因为它高频放大特性好,输出阻抗又低,因它的很多优点,所以大家后来才将这种电路引用到低频及音频放大器里用。胆机功放前级用得很多呀!就是因为它的高频特性好,动态宽,所以才用的音频放大器功放里。你可以网上找找看看SRPP电路的由来和应用方面的内容。

网友A:
我没说SRPP的高频放大能力不好,两个管子肯定比一个管子的性能好,否则就毫无存在的意义了。

SRPP应该适合宽带放大,增益带宽积高,但这一特点在容易自激的谐振放大器发挥不出来。在谐振放大器中,三极管集基之间的反馈是增益的严重限制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说SRPP的高频放大能力不好,两个管子肯定比一个管子的性能好,否则就毫无存在的意义了。

SRPP应该适 ...

仁兄说得有道理,原来这电路我用在直放机第一级高放里装过,效果挺好。用在末级我还没试过,准备试试,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这电路看不懂, 原全看不懂优点在那??  楼主能解惑一下吗??

网友A:
你设计的这个电路我并不看好,很可能以各种自激而失败。
首先这种单栅的场效应管变频电路,我早就试过,调谐回路与本振回路的相互耦合、牵制严重,产生各种寄生振荡。其次来复式线路不容易驾驱,也容易出现各种自激。
不妨使用我这种设计,可靠性很高。
虽然多用了一个三极管,但省了几个二极管。

网友C:
咱就以楼主我名字说一句,谐振,4毫亨,220微法,谐振频率170赫兹,加上耳机影响,耳机所在的这个串联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还会低一些,算是“重低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看不懂, 原全看不懂优点在那??  楼主能解惑一下吗??

前几级放大级就是普通超外差收音机构架,没什么特别的,主要看末级(上下联级)使用的是SRPP电路,这电路就相当于是个共发射极电路,电压电流同时放大,组合后,只是输出阻抗很低是它的特点,想用这个特点带普通低阻耳机,电路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咱就以楼主我名字说一句,谐振,4毫亨,220微法,谐振频率170赫兹,加上耳机影响,耳机所在的这个串联谐振 ...

一计算,还真是有这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RPP个人感觉不适合高频放大。

SRPP本质上属于共射-共集的级联方式,下管专注于电压放大,上管专注于电 ...

电子管SRPP高频工作良好,应该是不用怀疑的。 其上管的一些寄生电容,能抵消下管的一部分密勒电容影响,所以这个问题不大。

晶体管很少用SRPP,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晶体管内阻过高,导致单级增益轻松超过100dB,所以高频容易自激,低频直流电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计的这个电路我并不看好,很可能以各种自激而失败。
首先这种单栅的场效应管变频电路,我早就试过,调 ...

兄台这个好像不能使用低阻耳机吧,转换还得来一级,不过这个双栅混频肯定要好些,我手头没有双栅管,只有后面再试试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SRPP高频工作良好,这是不用怀疑的。 即便用于晶体管电路中,其上管的CB结电容,也能抵消下管CB ...

兄台说的有道理,三极管增益是高,如果下管也换成场管可行性如何?电路还比用三极管要简单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级放大级就是普通超外差收音机构架,没什么特别的,主要看末级(上下联级)使用的是SRPP电路,这电路 ...

来复中放中频易飘,沒有AGC,场管变频增益低,除了电路新颖,性能没见比传统电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这个好像不能使用低阻耳机吧,转换还得来一级,不过这个双栅混频肯定要好些,我手头没有双栅管,只有后面 ...

—般耳机很少8欧的,多数是32欧,左右两耳机串联后有64欧,很好推的,我做的单管机強台都振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台这个好像不能使用低阻耳机吧,转换还得来一级,不过这个双栅混频肯定要好些,我手头没有双栅管,只有后面 ...

低阻耳机是可以的,调节AGC,使音量合适就行了。
高阻耳机需要把AGC调低一些,否则音量过大震耳。
如果有超高阻耳机,其直流电阻达到300欧姆,则可以用它取代末级的发射极电阻,这样功效最高。

楼主: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阻耳机是可以的,调节AGC,使音量合适就行了。
高阻耳机需要把AGC调低一些,否则音量过大震耳。
如果 ...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说的有道理,三极管增益是高,如果下管也换成场管可行性如何?电路还比用三极管要简单些。

小功率场管的电流增益低一些,但是内阻更大,所以总增益也会很高。   应该用其他办法降低增益。

楼主:
发这贴主要是想和大家探讨一下SRPP电路用在收音机里的可行性,看样子还是有些问题。它那低阻输出特性挺好,哈哈!

网友:
看了电路图,是四管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