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理低音炮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7-08-30):
朋友给了个冲击波2105低音炮,接电无反应。拆开检查发现变压器无输出,再查变压器烧了(双12V,双16V)。换变压器后,声音正常了,就是低音炮喇叭发出较大的嗡嗡声,查低音滤波电容无问题,换4558还是一样,换低音功放块(D1875)还是嗡嗡声,电路板全部重焊过还是一样。耦合电容也检查了无问题,手触信号输入端又加了另一种嗡嗡声进去,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估计自激了。。

网友:
输入信号对地短路试试有没有,

网友:
同问!我也有一低音炮情况与LZ说的一样。而且音调越往50Hz调情况越严重。

网友A:
整流二极管有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先把电源滤波电容查一下

换了2个10000的还是一样的,楼上说的对应该是自激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二极管有无问题

整流块是KBP307(3A,1000V),也无问题。

网友C:
一般应该是电源问题吧。     看看电压正常不,地线有没有悬空。。。再换个4558 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应该是电源问题吧。     看看电压正常不,地线有没有悬空。。。再换个4558 试一试。

4558换了3块都一样,双16V电压也无问题,地线悬空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器失容或者容量减小

网友:
把变压器外壳接地

网友:
在变压器上加薄铜片防磁匝圈并接地,铜片头尾之间不能短路。

网友:
电源地与 输入220V 地 接一起试一试。

网友D:
更换变压器后出现嗡嗡嗡交流声,应考虑是否是变压器漏磁引起。把变压器远离电路板看看是否改善。自激通常是高频,不会是嗡嗡嗡。还有检查一下插接件的线材。

网友:
查一下有没电容失效或虚焊的

网友E:
修过一台类似的,是运放的电压不对称,运放通过电阻降压供电,有端电压被发光二极管拉低,工作不正常。

网友F:
测量一下空载电压和带载电压。我估计是电压不够。或者电压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换变压器后出现嗡嗡嗡交流声,应考虑是否是变压器漏磁引起。把变压器远离电路板看看是否改善。自激通常是 ...

昨晚又仔细查了后级,没有问题。今晚试试换个变压器看有无变化。自激的情况确实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过一台类似的,是运放的电压不对称,运放通过电阻降压供电,有端电压被发光二极管拉低,工作不正常。

这个还没想到,今晚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量一下空载电压和带载电压。我估计是电压不够。或者电压不对称。

昨晚查过了,D1875第3、5点间44V左右,两点对地21V应该是对的。

网友:
这个问题 基本是电源,换个整流板试试 。

网友:
变压器的电压是原来的变压器电压一样吗?

网友:
把变压器扔远点,用加长线接。还有那个D1875,换LM1875试试。

网友G:
开小点声会有吗?

网友H:
不要在听了,典型的电流大,中点有没有保护,仔细的查修好在听,否则还烧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质量差,换

网友:
功放块周围元件出现问题了!

网友:
有音量电位器吗,有的话,是不是电位器不好了呢

楼主(2017-10-02):
引用 网友H:
不要在听了,典型的电流大,中点有没有保护,仔细的查修好在听,否则还烧变压器。

用手连续触碰信号输入端,自激,茹贝尔电阻发烫,电流大。断开前级供电嗡嗡声依然。还是后级问题与前级无关,断开与前级信号线,无嗡嗡声。变压器换过,看来厂家电路设计有问题。该低音炮用料还可以,有点可惜了!

楼主:
断开信号输入,后级确实无问题。用手触碰左声道输入,嗡嗡声很大,茹贝尔电阻立刻发烫,再碰就烧了。还是后级问题

楼主:
汕头原音买了1875、Kbp 307和伊娜电容换上都是嗡嗡声,业余水平感觉pcb 版设计有问题。

网友:
原厂出应该没问题,不然怎卖,查查是不是哪个电容电阻坏了

网友:
有时前后级公用变压器也会有问题,分开供电试试

网友: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

网友:
看看接地点换个地方能不能改善。

楼主:
还没有找到问题,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断开与前级信号线,无嗡嗡声。
说明后级没有问题,查前级,很有可能环地了,百度:音频环地处理~~~

有道理,以前我哥装了一个功放,也是这问题,最后查出有重复接地现象,断开一头接地就没事了,可以上网查查一点接地

网友J:
电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小点声会有吗?

嗡嗡声与音量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后换的变压器实际电压是多少?我感觉是不是功放块有问题,D1875是国产的,很有可能是TDA2030,换2块拆机 ...

变压器和原来的一样,双12伏,双16伏的。将该变压器靠近接漫步者201T 2.1功放版低音炮无嗡嗡声。2030也换过拆机的2030A还是一样。接插线也确认无问题,断开音量版的信号输出(无信号输入)无嗡声。将卫星小音箱贴近听有和低音炮一样的嗡声。这版是原厂的就换了变压器,接上就有嗡声,其他都未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容有问题

哪个电容有问题呢?滤波换了四只4700的伊娜,10u耦合也换了伊娜的。

网友:
1875弄不好容易自激,在1875正负3与5脚接1只0.1u电容试试。电容要直接焊在管脚上。如果确定不是自激看看电源是否没有静电屏蔽曾?可在初级220上加0.1/400V电容。或找一个开关电源上的滤波电感装上试试。

网友K(2018-01-23):
引用 楼主:
哪个电容有问题呢?滤波换了四只4700的伊娜,10u耦合也换了伊娜的。

前面多个贴提你 ; 换变压器出交流声,是变压器问题,并提出几点,但有些你不理解,再換变压器走上弯路.

首先 ;旧变压器拆除时,你没注意 ; 火线端靠那一面,是靠铁芯那端,还是靠线圈表面端,现在你把

火/零两端倒一下,看有无效果,若无效,要把电源线改成三线插头式,把功放和电源变压器外壳都接电源地,

然后再试调一次变压器初级的火/零线端,应该就可解决.

楼主(2019-02-20):
引用 网友K:
前面多个贴提你 ; 换变压器出交流声,是变压器问题,并提出几点,但有些你不理解,再換变压器走上弯路.

首 ...

这个忽略了,抽空试试,感谢!

网友:
我连话筒掉地上就响不了。都不会修,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难的不会,会的不难。这种故障真的如上面有的老师说过,颇考验功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