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0-30v,恒压,恒流

楼主(2017-08-30):
萌新报道,做了个电源,穷,找找手上就这么多元件,运放只有op07

原理图,用了mos管,感觉和三极管区别不大吧,

pcb都不舍的做,总有一天要买个雕刻机,用了洞洞板,焊了我一天

散热器都没有,只有这个,勉强用用吧

背面的,布线不是很合理,尽力了,不想乱飞线,灵魂走线哈哈哈

上电试机,好像忘记拍图片了,只有张示波器的图,空载纹波

变压器限制,电流就3a,电压降了30mv的样子。没有图片,纹波

恒流下波形,感觉有点问题,

大概就是这样子吧,自用也算够了,有时间一定做个好的,因为上班做的,东西搬回家了,有些设备都没了,也不能仔细调了。最近也没有时间弄这个了,盒子都没有就这样裸着用。图片将就看吧,不能上传大图

问点问题,现在是3档切换的,感觉功耗有点大了,24v的常用档位。变压器在36v,如果3a。(36*1.4-24)*3=80w了,应该是这么算的吧,
打算用4档(0-18-28-36)这样,(28-18)对应直流0-8v,(36-18)对应直流7.5-16v ,(28-0)对应直流15.5-25,不知道这么会不会有问题,感觉压差有点小了。24v算常用档位了,放在36v那边感觉功耗有点大,放这里感觉压差有有点小。(36-0)剩下的一档。
还是说(0-8-20-36)这样合适点,20-8,20-0,36-8,36-0,这样合适点。

还有个问题,本来电压调节的电位器是这样接的  ,结果电位器圈数和输出电压不正正比,成指数上升的。谁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关于输出电压与电位器RP(68k)的变化关系的探讨:
如果按如下电路连接电位器RP,
通过计算可以看出输出电压Vout与电位器RP的阻值完全成线性关系:
            Vout=RP*VREF/(R20+RP3)≈ 0.4412*RP      (RP:0~68k ,  Vout:0~30V)

如果再按如下电路连接电位器RP,
通过计算
            Vout=RB*VREF/(RA+RP-RB)≈ 2.5*RB/(73.67-RB)     (RB:0~68k ,  Vout:0~30V)
可以看出输出电压Vout与电位器RP的阻值变化不是线性关系,基本是一个倒数的关系,当RB接近68k附近时,Vout将急剧上升,如图所示:
通过对函数 Vout ≈ 2.5*RB/(73.67-RB) (RB:0~68k )求导,就能进一步看出Vout与RB的变化关系。

楼主(2017-10-16):
引用 网友B:
按这个原理图,能不能用环形变压器啊?主要是辅助电源部分。

可以的,辅助电源甚至可以用半波。也可以用半波产生正负电源。可以省点变压器抽头

楼主(2017-08-30):
原理图,pdf的怕上面看不清,自取

网友C:
这纹波不知是否大了点,普通的驱动电路来说感觉场效应管还是不如三极管效果好。

网友B:
我的安泰信电源变压器电压是这样的

网友D:
洞洞板都能做得这么好,走线整齐,元件排列漂亮,佩服。

网友E:
这线布得,给我两天都搞不定

网友F:
感谢!下了图,作为参考,扩展下范围,经常修电瓶车,准备弄一个到72V的,遇到问题回来请教!

网友G:
,基准电容太大,冷机开机,可能TL341发热,8550 8050是电流放大是推三极管功率管的吧,PDF上的恒流恒压可调电位器座画错了,

网友:
这电位器是微调电位器,调压调流的 没画出来,那个JP接口接电位器的。如果你真是按PDF的那样接,当然是跳动,要线性调压就乖乖的 接在JP接口上,基准输出电容太大,换10u左右

网友H:
这手工,做的真规整,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I:
牛逼,洞洞板还搞得这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纹波不知是否大了点,普通的驱动电路来说感觉场效应管还是不如三极管效果好。

恒压模式下纹波没问题吧,电路结构就这样了,要么换好点的运放可能会好点。恒流下有问题的,一直没时间去弄。可以说说三级管具体好在哪里吗,线性区大一点?还是有其他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安泰信电源变压器电压是这样的

你倒是说是那种啊,三档位,0,12,24,36.还是4档位的0,18,28,36 .或者是0,8,20,36.还是有其他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洞洞板都能做得这么好,走线整齐,元件排列漂亮,佩服。

自己多练练,你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线布得,给我两天都搞不定

花pcb 也要半天啊,弄弄其他的,时间上差不多吧,主要是只有一块,成本有点高pcb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下了图,作为参考,扩展下范围,经常修电瓶车,准备弄一个到72V的,遇到问题回来请教!

用开关电源试试吧,想到以前晶闸管调速的直流电机,不知道区别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准电容太大,冷机开机,可能TL341发热,8550 8050是电流放大是推三极管功率管的吧,PDF上的恒流恒压可 ...

基准电容我不敢确定,我这用8550和8050 是推的mos管,能在8050,8550的发射极把电流转成电压,没有问题,
驱动的NMOS,导通时需要是栅极电压大于源极电压。而高端驱动的MOS管导通时源极电压与漏极电压(VCC)相同,
所以这时栅极电压要比VCC大4V或10V.所以8050的c端接的是12v,如果功率管换三极管肯定是不行的8050的驱动电流都不够,而且电路结构也不能是这样

我用的是多圈绕线的电位器所以没有微调。电位器RP2和RP3是调整最大电流和最大电压值的。控制电流的那个电位器上限有点问题,因为手上没有合适的电位器,
我刚开始的电压的电位器就是你这种接法的,问题是电位器的圈数和输出电压不是正比(电位器前5圈范围为0-5v,后5圈范围为5-30v),输出电压不会跳的,我指针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都看过。
电流取样和电压取样的AGND和GND没有问题的,电流取样电阻用的是r6和r10的康铜丝,对AGnd取样没有问题的。电压取样是AGND和GND之间也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手工,做的真规整,一看就是老手。

学校里被虐出来的,可以的话还是pc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牛逼,洞洞板还搞得这么漂亮

然而布线不合理

网友J:
这么复杂,你这么不画PCB???画完感光做一下,看起来会更好,不过洞洞板做起来感觉不一样。

网友B:
按这个原理图,能不能用环形变压器啊?主要是辅助电源部分。

网友:
达到发烧级了,很羡慕,数字示波器都用上了,不用谦虚了。

网友:
示波器都用上了,还穷啊

网友:
飘过,看到台普源示波器,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输出电压与电位器RP(68k)的变化关系的探讨:
如果按如下电路连接电位器RP,

理论功底很深,向你学习!

网友(2017-10-09):
大工程,比我强多了...

网友:
分压公式不是这样吗,rp/(r20+rp3+rp)*vref

网友:
这手艺,佩服,让通信电源搞得几A电流看不上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么复杂,你这么不画PCB???画完感光做一下,看起来会更好,不过洞洞板做起来感觉不一样。

还好吧,反正装盒子里看不到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