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木盒滑动可变电容

楼主(2017-08-30):
找到一个小木盒, 滑盖子有点松, 換了紧一点的亚克力板做盖子.
加上 两片铜片, 便可自制木盒滑动可变电容 (2pf~16pf),
加上3DQ, 线圈(用3mm 铜线在 AA 电池上 绕 4-5 圈), 可做个 FM 矿机.
改了一下3DQ S极的线圈位置接在离地端一圈更好,如线圈多绕了一圈,可以用来接天线,当为加感线圈的一部分。

加入电池可变成再生(只在接3DQ时有作用)

网友:
好!有空我也仿制一个!

网友:
张大师常有新作品出来,偶像!

网友:
想象力丰富。有启发作用。

网友: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好想法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加印.

楼主:
刚刚测了一下, 效果不错, 收到数个FM台 (离 15KM).
滑动调台也顺利, 拉杆长可以減少人体对调谐的影响.

天线夹在离地端多绕一圈低端较响较凊, 不同电台可能不一样.

网友A:
有创意。如果是无源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创意。如果是无源那就更好了。

这个是有源无源两用的。线路图上加上电池变成再生的部分只供参考,如只做无源,电池可以省略。我作的测试也是无源的。

网友:
这个可变应急使用还可以,q值不会太高,实际使用在矿机上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有源无源两用的。线路图上加上电池变成再生的部分只供参考,如只做无源,电池可以省略。我作的测 ...

网友(2017-10-21):
很有想象力,操作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