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功放集成块的负极接地接法

楼主(2017-08-31):
功放集成电路都是现成的,而且价也便宜得惊人,但不足之外大多其接法的电路图都是负端接地的。如果我们把小功放用在正端接地的电路中,按照标准的电路非得要用负端退藕,如果用正端退耦的接法,当然是可以的,但总觉得有些别扭。求高手能不能提供一些小功率集成块如TEA2025B、KIA6282等负端接地的用法,先谢了!

网友A:
你表达不清楚,是要负端接地还是正端接地的用法

网友A:
正电源端接入地,原接地端接负电源,退偶电解电容还接地(正端),电解电容极性变过来就OK了。

网友B:
该咋接咋接,没事的!

我做过一个正极地线的晶体管调频收音头,集成功放是负极地线,声音嘎嘎的,一点毛病没有。

其实电压源可以看成一个内部电阻为0的元件,以正极或负极为参考点效果都一样。音量电位器的参考端接到地线和接到电源线上都一样。还有一些退偶、旁路电容由接到负极地线改成接到电源正极是可以的,对比两种地线方案的实际电路就明白了。

有的产品电路存在一部分以正极为参考端(地线),一部分又是以负极为地线,电路板上的大面积铜箔实际上不是连通的,有的是正极有的是负极,如果乱搭线火光一闪的情况就会发生。

一般来说NPN管电路统一以负极为参考端(地线)看着比较整齐顺眼,若改成正极为地线,许多元件的接法看上去像劈叉一样别扭,电路板布线也有点麻烦,但是有理论认为劈叉的接法更优秀,能减少干扰,还能少用几个元件。

打小时候这个问题就困扰我,现在不存在了。调频电路尽量找正极地线的做,设计为负极地线的也完全可以改成正极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表达不清楚,是要负端接地还是正端接地的用法

要TEA2025、KIA6282等集成块正端接地的标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咋接咋接,没事的!

我做过一个正极地线的晶体管调频收音头,集成功放是负极地线,声音嘎嘎的,一点毛 ...

我也试过是没事的,但总觉得别扭。另外,电子、无线电有一句述语叫做“接地最短”,如果接照“没事”的说法来接,岂不是电流走了弯路,最终电流还是要依靠退耦电容来完成通路。

另外,设计为负极地线的也完全可以改成正极地线,但这样由于两种地线的电源极性不同,在检修时是如果一不小心极易弄错,造成电源短路,零件烧毁,不但机器没有修好反而扩大了机器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电源端接入地,原接地端接负电源,退偶电解电容还接地(正端),电解电容极性变过来就OK了。

原机用7806,改用7906可否?

网友C:
功放仍按原来要求安装,前面正极接地也按原来要求安装,一,信号线连接,二,正负按极性连接,三,功放电源供前面电路输出两端并一只470uf电介,前面电路板电源输入两端并一只100一220uf电介+0.1uf电容,四,考究点两块板之间非地的一根线串一个100欧电阻,五,如果是有铁架的机器,按前面电路的地为参考(即大地),小信号为重点的原则,当然也有例外,六,由于接地变更,对电源滤波必须加强,退耦电解容量成倍加大也是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仍按原来要求安装,前面正极接地也按原来要求安装,一,信号线连接,二,正负按极性连接,三,功放电源 ...

谢先生指点,谢谢!

网友B:
实在很纠结的话,中间插入一级三极管放大器,用音量电位器做集电极负载电阻,这样电源线就可以名正言顺变成后级的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很纠结的话,中间插入一级三极管放大器,用音量电位器做集电极负载电阻,这样电源线就可以名正言顺变成 ...

好办法,谢先生指点!!

网友:
楼主不必客气,都是爱好者,彼此交流,祝君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原电路设计为电源正极当作信号地线,用现代化的集成功放代替古老的锗管功放,那么功放块必须选择没有退 ...

标准运放结构的功放块,像TDA2003、TDA2030,只要把喇叭的接地端和负反馈端电容改接电源正极,就能在正极接地的电路中良好工作,与负极接地没差别。
/////////////////////////////////////

谢先生精辟的提示,很有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原电路设计为电源正极当作信号地线,用现代化的集成功放代替古老的锗管功放,那么功放块必须选择没有退 ...

请问是不是下图中带有标记的地方原是接在负极上,现改接电源的正极就行了?

网友:
我用LM386做的功放接正极接地的锗管收音机,就三根线,正接正,负接负,收音机音量电位器中心头接输入,完全没问题

楼主:
谢谢回复!LM386看样子给调幅收音机做功放很好,他的静态电流极小。不过根据先生所说,我想386集成块与前级的退耦还是要的,不知退耦可不可以设在设在负端,如果没有退耦,也许机器是要自激的。谢谢!

网友:
没有设退藕,前级正负和功放正负直接连,音量电位器中心头通过电解电容与功放输入连接,没有发生自激

网友:
其实这种联接,如同锗管收音头驳接硅管功放,连接以后把衔接两边加強退耦即可,对共用一个电源的方案退耦要求高些,避免低频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就是这样。功率运放的输入级是一个标准的差动级,只要把反相端的落地电容、同相端的滤波电容、相位补 ...

先生说的正是我所要的,在这里谢谢了。顺便问一句,这个知识是哪篇文章里有过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许多问题是从书里面找不到答案的…

原来是先生亲自研究出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