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30V降到29-29.5V 用什么零件

楼主(2017-08-31):
成本低 稳定性好的  有什么零件可以呢 负载是2A电流    50-70W左右吧

网友:
串联一个整流二级管

网友:
30V降到29-29.5V?接上2A的负载后测量一下电压吧。

楼主:
接上负载是29.9V;

网友:
负载对供电电压要求如此苛刻吗

楼主:
嗯   LED灯用的   多了0.5V电压 电流多了0.4A;怕灯珠有危险;买了整流二极管,限流电阻  DC降压模块  不过都还要2-3天才到货 再请教下有没有更加合适的

楼主:
我个人觉得限流电阻比较合适   就是功率不知道要买多大的   我已经买的 0.39   1  1.5 欧姆  5W  50W 各买了几只;           另外不知道电阻容不容易坏

网友:
串联一个整流电流大于2A的硅整流二级管,压降0.7V,很简单

网友A:
如果是用在LED供电,电阻最好,当LED温度稍有上升时,电流也会有较大的增加,这时电阻就能起到限流作用了,可以用几个1.5欧1瓦的电阻并联起来,用不到5瓦,50瓦那么大,电子元件中电阻是最不容易坏的。

网友:
电阻降压 完全就可以

网友B:
串联一个整流电流大于2A的硅整流二级管比较好,稳定性要优于电阻,恒定降0.7V左右,不会像电阻那样,跟通过电流大小变化而改变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串联一个整流电流大于2A的硅整流二级管比较好,稳定性要优于电阻,恒定降0.7V左右,不会像电阻那样,跟通过 ...

用在LED灯上,你说的用二极管的优点,正是缺点。

网友:
如果没有恒流电路,用电阻最安全

网友:
啥电源啊?直接调整电源输出电压不是更好

楼主:
恒流电阻  是不是温度太高了就回烧掉呢?   多少度是安全的呢?   是那个跟笔记本电脑适配器那样的电源;拆不开;还好只做了50只    做电源的说%5的误差........ 下次让他弄准确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串联一只二极管可以降0.7V

网友:
2w0.39的电阻

网友C:
作LED灯的电源,应该尽量往恒流方面考虑,建议用二极管降压(这是作恒压源时可以考虑的方案)的诸位是否考虑欠妥。

相对来说,这里应该用串联电阻降压更为妥当,虽然那电阻的阻值很小(R=1V/2A=0.5Ω),总是能在电流增大时,提供更大的降压,略有一些限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在LED供电,电阻最好,当LED温度稍有上升时,电流也会有较大的增加,这时电阻就能起到限流作用了, ...

大神你好    LED电流随着温度升高增加  这个事情头疼很久了 ; 用过限流电阻试过;比如不用电阻单颗灯珠电压3.07V 10分钟左右电流到1A;用了限流电阻电压降低了   我把电源电压升高 升到每颗灯珠依然是3.07V 20分钟左右电流依然是1A  有什么办法让装上限流电阻后  电流不会波动那么大吗;刚刚点亮的时候电流只有0.6-0.7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LED灯的电源,应该尽量往恒流方面考虑,建议用二极管降压(这是作恒压源时可以考虑的方案)的诸位是否考 ...

感谢大神!   限流电阻还在快递中没到货    二极管已经到了 所以先实验了下   作用还可以;电流正好降到1.5A  但是温度有点高  80度上下; 已经点了半个小时了; 另外做了一个散热器 准备明天继续试试     另外LED灯珠有什么办法可以很好的限流吗?我这个功率一般都在180W左右  10颗一串一共6并 电流蛮大的  电流总是随着温度变化   目前用风扇控制温度  到45度启动风扇  但是感觉没有恒流的好

网友A:
电阻数值越大,电流波动越小,当然供电电压要提高,效率会降低,最好的办法是给LED用恒流源供电。另外电流上升快,说明LED发热快,也就是散热不够,加大散热面积,使温度上升减少,电流也就不会变化太大。还有LED温度太高了,光衰现象也就发生得快,寿命会大大缩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LED电流随着温度升高增加  这个事情头疼很久了 ; 用过限流电阻试过;比如不用电阻单颗灯珠电 ...

驱动LED灯珠,应该用具有恒流特性的电源。
您总是在驱动电压上想办法,所以才纠结。

如果您用的是实验电源,将开路电压调到LED节压降以上,短路电流调到所需值,再去驱动LED就没什么可纠结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数值越大,电流波动越小,当然供电电压要提高,效率会降低,最好的办法是给LED用恒流源供电。另外电流 ...

嗯  有没有可能做一个限流电路模块,  比如负载8A   电路只会输出4A电流  电源还是用恒压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有没有可能做一个限流电路模块,  比如负载8A   电路只会输出4A电流  电源还是用恒压电源

可以的呀,但是你只有不到1伏的压差,肯定不行,而且还要增加成本。找给你做电源的想想办法,改成恒流的,成本也不会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   限流电阻还在快递中没到货    二极管已经到了 所以先实验了下   作用还可以;电流正好降到1.5 ...

如果你的电源不能改成恒流源,则只能串联电阻。理论上,串联的电阻阻值越大,越能接近恒流源的特性,但是效率会降低。从这点出发,可以考虑适当提高电源电压(假如可以调高一点的话),增加限流电阻的阻值来取得恒流的效果。

看你透露的信息,你的LED是10颗一串,然后6并使用的,建议在各串联支路上设置各自的限流电阻(共6个限流电阻),这样还可以减轻各串联支路内阻不同引起的电流差异。

网友:
led驱动应该用恒流驱动,恒压驱动电流不稳。

网友:
串一个功率大一点的二极管

网友:
串联一个二极管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联一个整流电流大于2A的硅整流二级管比较好,稳定性要优于电阻,恒定降0.7V左右,不会像电阻那样,跟通过 ...

如果是用LED上的话,用电阻比用二极管有好处,因为二极管是所谓负温度系数的,就是温度升高,压降减少,那么通过LED的电流增加,二极管温度更高,压降更小,这是一个不稳定的过程,而用电阻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通常的电阻还是正温度系数的,温度增加,电阻增加,通过LED的电流减少,这是一个稳定的过程。
如果楼主是用在LED的电源上的话,增加电阻是明智的选择。
不过我的怀疑楼主可能对电路的判断和理解有误。楼主用的电源估计并不是输出稳定电压的电源,而是LED专用的所谓恒流电源,在一定范围内,加上负载后,输出的电流是一定的,这时你在电路里串联电阻是很难起到这个降流的作用的,你要找到那个恒流电源调整输出电流的那个电阻,改变它,才能改变输出电流。

网友:
换恒流源吧

网友:
用于LED供电,电阻好一些。
LED用恒压供电不稳定,温度变了电流就会变,二极管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LED灯用的   多了0.5V电压 电流多了0.4A;怕灯珠有危险;买了整流二极管,限流电阻  DC降压模块  不过都 ...

LED灯用的好一点必须用恒流,你这样降压不好,随着LED发热电流会大幅增加的,很快就老化。实在想简单就只能用电阻,电流变大的时候让电阻分担一部分

网友:
串个二极管是个方法

网友:
直接两个1N5408串联后串入电源回路即可,一般二极管只要不电流太大两端压降一般不会达到0.7v,经验值是0.4到0.6多点。串入电阻虽可降压,但具体降压多少还得看实际工作电流,电流大了还得考虑电阻功率以及体积甚至散热。二极管相应就基本不需要考虑,尤其是2a情况下。

网友:
一般LED灯为了工作安全,正规大厂产品实际工作电流总是略微低于灯珠标称工作电流的,很少按实际标称来设置,这应该就是厂家考虑了LED温度升高电流增加的因素,目的是提高产品质量稳定性和产品寿命。一些小厂产品就另当别论,所以建议你用二极管多串一个试试,电流应该变化不致过大,功率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网友(2017-10-17):
引用 网友A:
用在LED灯上,你说的用二极管的优点,正是缺点。

你是对的,光想到降压了。其实接发光二极管,限流稳流是根本。如果串二极管,电源稍有不稳 ,电流变化会更大,不如用电阻。

网友:
LED灯用限流电阻是最好的

网友(2017-12-05):
直接接上很容易烧掉,led是电流控制器件,一般上30v甚至是32v都没问题,但是电流一定要限制住!上百瓦的铝壳电阻或者康铜电阻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发热较大。最好用恒流模块。而且一般led是有专门的恒流驱动才对。32~34v,恒流1.5a,缺点是价格要30出头

网友:
不知楼主的灯烧焦了没有,LED应该用恒流供电,要依据LED电压、电流来确定电源方案

网友:
说串二极管好,我敢讲这几位坛友都没有实际测量过二极管的压降与电流关系问题,都是“理论”,而且不看电流电压参数图。0.6V的压降只会在很小的电流下才有的。

其实最不稳定、温飘最厉害的就是二极管,过0.5A电流普通硅管压降都到了1V左右,如果散热不好温度高后压降有所降低。

网友:
这么小的压差,建议用场效应管恒流电路。

网友:
这么点电压,用低阻值的电阻来降压.
实在不行,可以用电线(要算好长度后,实测)本身压降来降压.

网友:
多少人都说了串联一个二极管简单省事可靠性高!再就是你的电源应该可以调整的一般都有微调功能电压在5V左右调整范围

网友:
LED用不能串二极管的,理想的是恒流驱动;一般用也可以串电阻,调整工作电流比额定小一些

网友:
开关电源一般都有调压,调流的

网友:
电阻降压还能带点保护LED作用,最简单成本最低了,好的话都要上专用恒流驱动的。

网友:
什么负载,要求这么高?

网友(2018-03-29):
啥设备?对电源要求这么高?高1v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