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出对管问题

楼主(2017-08-31):
今天拆了一个大厂生产的功放。是直接从厂家发到代理店的。功放输出管用的on厂的mjl1302和mjl3281.两对管并联。对管既然两只颜色不一样,一只是mjl1302ag另一个是njl3281a.查了一下一只是韩国产,一只菲利宾产。一对管既然来之两个国家,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故障机,返回厂家修好再出厂的。厂家随便配的管子。

网友A:
有这个可能,怎么不上功放的牌子型号?

一般来说,大厂选择功放对管的话都要经过筛选配对,尽可能选择同一个厂子同一批次的对管。

网友B:
可能虽然不是同一产地和批次的产品,但是测试指标合格,就使用的

网友:
不是返修的,就是厂家筛选配对的。返修的从焊点应该可以看出,肯定跟原装不一样。

网友:
一定是返厂的机子,修理过的。

网友:
        不太可能是返厂的,原来就这么配的。

网友:
看一下焊的管脚有没修换的痕迹,出厂就这样配的呢?

网友:
不同厂家的少见,不同批次的倒是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虽然不是同一产地和批次的产品,但是测试指标合格,就使用的

可能虽然不是同一产地和批次的产品,但是测试指标合格,就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这样搭配很少见。
其实不必过于纠结。工厂大量生产的东西,说真的,没有想象中的一对对去配对之说。

用着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可能,怎么不上功放的牌子型号?

一般来说,大厂选择功放对管的话都要经过筛选配对,尽可能选择同 ...

不用以为大厂家就怎么怎么的 ???

我也是2千人的大音响厂家技术部工作过 。

不是你们想象中的。

网友:
这就是日产2SA1302,2SC3281,不可能是ON公司型号,这估计是南方山寨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