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机的尾插口充电口维修经验

楼主(2017-08-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热风枪取得话,旁边有送话器的要注意!我一般是烙铁开高温用大块焊锡融在坏的尾插上,一下就全部下来了,对板子损伤尽量做到最小。然后用吸锡线洗干净焊空上新尾插,供大家参考。

网友:
顶这一句:塑料的遮挡要不会变形的
我在这上面吃亏过。

网友:
回头给你们传几个分离屏幕的 实例

期待您的大作。

网友:
好方法,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取得话,旁边有送话器的要注意!我一般是烙铁开高温用大块焊锡融在坏的尾插上,一下就全部下来了,对 ...

你的方法比热风枪更安全,

只有暗脚的芯片电烙铁无法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取得话,旁边有送话器的要注意!我一般是烙铁开高温用大块焊锡融在坏的尾插上,一下就全部下来了,对 ...

这个方法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法比热风枪更安全,

只有暗脚的芯片电烙铁无法拆。

何谓暗脚的芯片?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何谓暗脚的芯片?

请不吝赐教,谢谢。

这个是我瞎叫的

就是引脚在芯片下面的,看不到的,就像电脑的CPU的引脚,烙铁没法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瞎叫的

就是引脚在芯片下面的,看不到的,就像电脑的CPU的引脚,烙铁没法搞。

明白了,你说的是BGA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你说的是BGA芯片。

是的

可惜我叫错了。

网友:
熟练的话,这个尾插用热风枪拆和焊就可以了。用美纹纸或者铝胶带保护好旁边不耐热的元件比如送话器,按键,插座。上点BGA焊油,热风枪吹下,焊盘上的锡不用清除。新尾插搪锡,热风枪预热焊盘,将新尾插放上去再吹。洗板水清理掉焊油,用放大镜或者体视显微镜检查引脚焊接情况,没有焊好的引脚补充一点锡浆,再用热风枪吹。补充锡浆不能多,防止引脚粘粘连(搭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