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 低频振荡 求助

楼主(2017-08-31):
如图所示,仿真可以振荡。搭实际电路不起振。而修改电容参数后可以很容易振荡在2MHz,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搭电路呢,正儿八经的电容反馈式电路有什么不好

楼主:
该电路取自网络,只想找一个稳定、简单低频(10KHz-50KHz)LC的振荡器

网友:
不同形式的振荡电路适合不同的频率,低频振荡用电感三点或变压器反馈之类的振荡电路比较合适。
计算一下各个电容的容抗,看看一个集电极负载10k的放大电路能不能负担得起这么低的“负载”。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已调出来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振荡电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