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打印机长期不用的修复,请教用过的朋友

楼主(2017-08-31):
一台惠普三合一打印机,大约七八年没用了,现在怎么也不认墨盒。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我家有台这样的扔一边,因为这玩意墨盒易坏又贵不值得折腾。

网友B:
是不是墨盒的接触点氧化了。清理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墨盒的接触点氧化了。清理下就可以了。

触点清理过,而且按照介绍的方法,清洗过喷口,有墨出来。自检动作,打印动作,都正常。电脑里面惠普工具箱看,墨汁满的。就是印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台这样的扔一边,因为这玩意墨盒易坏又贵不值得折腾。

朋友有没有折腾过的经验啊?希望能够分享。现在就是为外孙打印一下每天老师微信发的作业。每天都多,写在纸上也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有没有折腾过的经验啊?希望能够分享。现在就是为外孙打印一下每天老师微信发的作业。每天都多,写在 ...

说说折腾——照网上教的方法做了一遍——无效!
基于此机是新机闲置又能单墨盒工作,于是买一新816墨盒安上问题解决(该墨盒有计数器,当时卖家保证能打80张,期限内没出问题)。
我试过自己加墨水,不知什么原因当时好用下次不行(也许加液手法不专业,我一月用一次)。因为墨水有剩余,月月折腾成了常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折腾——照网上教的方法做了一遍——无效!
基于此机是新机闲置又能单墨盒工作,于是买一新816墨盒 ...

谢谢朋友的经验。墨盒有计数功能,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经验。墨盒有计数功能,长知识了。

换墨盒不行就买新的,便宜有保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p;skuId=83287227016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sort=price-asc

网友:
多年不用,喷墨头早就被堵死了,拿点温水浸泡一下喷墨口试试,不行就换墨盒。

网友:
要换墨盒了,只是这种原装墨盒好贵的

网友:
可以使用可加墨的墨盒或者连续供墨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点清理过,而且按照介绍的方法,清洗过喷口,有墨出来。自检动作,打印动作,都正常。电脑里面惠普工具 ...

那就要清洗墨盒了,清洗墨盒有一定的难度。清洗后要重新加墨,墨要找好的质量的,要不然很快就打不出来。我以得以前我买的墨水很少的一小瓶都要20多块钱一瓶,好用。后来买20一大瓶的用一次就要清洗一次。用多几次就要拿出来人工清洗。洗了几次那喷嘴就坏了。墨一定要买好的,要不然你会后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有没有折腾过的经验啊?希望能够分享。现在就是为外孙打印一下每天老师微信发的作业。每天都多,写在 ...

喷墨打印机的喷头很容易堵塞,买墨盒又很贵,如果坏了还是换激光打印机吧,HP的激光打印件很好用、耐用,十年没问题。

网友C:
换墨盒吧,这个系列的一体机我也有一台,破玩意儿可讨厌了,打印部分老出毛病,有时候故障灯闪,有时候不闪,有时候说看不见墨,有时候直接罢工,更多时候是打满黑色,或不喷墨,或者就开头喷,中间没墨了。种种迹象让人愤慨,我为了修它,至少花了几十个小时,最后总结出一个规律——甭管出啥问题,只要是喷够了一百多张,他就发疯。虽然症状千奇百怪,但是换个新墨盒准好,而且我把旧墨盒拿到别出去实验,也能打。最后我只好和朋友换着用这个牌号的旧墨盒。并且把换下来的墨盒留着,期望那一天再换上去时能用(这种情况确实经常发生囧)。

由于使用环境限制,我没改连供(改了连供得老打东西),现在为了打印东西,我另加了一台激光打印机。我打印的时候用激光的,扫描的时候用一体机,复印的时候用一体机录入,用打印机打出来,用icopy操纵。icopy这软件挺好用的。美中不足,扫进去的文件总显得灰度不够,打印出来的黑白文件的黑字是灰色的,文字上面布满了小点,看着就像报纸上刊发的照片的效果。

楼上说换激光的就好了,我的体验并不是这样,激光打印机里面尽是高压什么的,电路复杂,虽然它比喷墨的用着顺畅多了,但是也不是很结实,家有蟑螂什么的,很容易爬进去烧坏电路板。我自己的打印机换过一次电路板,亲眼见到虫子趴着的地方有电蚀痕迹。网上看了看,还有好多人为这种事换激光打印机的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墨盒吧,这个系列的一体机我也有一台,破玩意儿可讨厌了,打印部分老出毛病,有时候故障灯闪,有时候不闪 ...

感谢朋友的帖子。经验之谈,十分宝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清洗墨盒了,清洗墨盒有一定的难度。清洗后要重新加墨,墨要找好的质量的,要不然很快就打不出来。 ...

谢朋友经验。过几天抽空,试试清洗墨盒。

网友:
喷墨打印机真没必要家用,一段时间不用墨盒就废了

网友(2017-10-02):
换墨盒的钱都可以买个新机器了。用CANON吧,新的也就不到200

网友:
我有一台2368买了没用几回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