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用运放输出的小功放

楼主(2017-08-31):
曾经以前用大电流运放OPA2544做过一个小功放
这个功放采用德州仪器的OPA2544大电流做为输出,虽然这个强力运放推动喇叭很容易
但是听起来效果却不甚理想,想想可能是电路搭配不当,PCB设计也有缺陷
没达到满意的指标,调试了很久改善不明显,就放下了
这次改进电路,重新设计电路进行试验,增加前级电压放大电路,前级提供电压增益
而后级采用大电流运放输出,发挥它的大电流输出能力,做电流放大
取消板上整流滤波电路,将电源电路外置

首先设计PCB,采用SpringLayout设计,单面板
前级NE5532,放大倍数约10倍
后记OPA548,采用DataSheet中电路,放大倍数约3

采用热转印方式制板

这次又是劣质硒鼓,转出来惨不忍睹

没办法,用记号笔修正

腐蚀

腐蚀好了

用钢丝球刷去碳粉,打孔,洗净,
涂上一层松香酒精溶液保护,PCB制作完成

虽然是劣质硒鼓,小细节居然还不错

首先,从矮的开始焊,跳线走起

然后焊接贴片元件,采用大量贴片元件,非常方便
其中,为了布线方便,故意把前级运放放在铜箔面
一样能用,焊接也方便
前级运放采用非常常见的NE5532,也是德州仪器出品

再焊接接口,直插电路等

这是这次采用的大电流运算放大器,OPA548,能提供最大5A的峰值输出电流
和OPA2544类似,有些指标较OPA2544更佳
应该是OPA544的升级产品
有两种封装,分别是TO-220和TO-263,我手上的是TO-263封装的

从这张图表上可以看出
同样输出下,OPA548的失真度较OPA2544更低
这也是为什么OPA2544在放大倍数较高时,失真明显的原因之一

由于该元件较为贵重,因此留着最后安装
先测试前级电路工作正常

焊接完成的样子

由于OPA548采用的是TO-263的封装,没有安装散热器的螺丝孔
于是暂且用鱼尾夹固定,用一块铝板做散热片,事后证明,这简陋的散热方式非常有效
这不是做一个成品,而是为了成品进行的试验,怎样来都行

通电测试,电源为正负12V,上电瞬间,有轻微的冲击声
之后一片寂静,并没有出现讨厌的交流声干扰
用螺丝刀碰触输入端口,喇叭里顿时传来较强噪声,应该说工作正常

测试功放电路的静态中点电压:9.4mV,还算不错

接通音源测试,音源就采用笔记本电脑自带声卡,Windows MediaPlayer播放器
播放普通mp3音乐文件

试了一下声音,一对3W的小全频箱子
反正也是木耳朵,听起来要比之前那个OPA2544做到效果好很多
但是,高音听起来会有一点点劈裂的感觉,查了一下资料,有人说,OPA548做放大,输出的高次谐波很丰富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呢,听感还算是不错吧
至于效率,应该是AB类的,发热不大,双12V供电,音量开到很吵,半小时后,散热片的感觉为温热,不烫手
总之,个人感觉,用这种昂贵的大电流运放做功放,效果不如专用的音频功放芯片,价格还便宜
之所以用这些大电流运放去推喇叭,是抱着试验的心态,梨子的味道总要尝一尝才知道

网友:
看来运放还是运放,做音频功放还是专用的好。

网友:
难道就一直用夹子夹着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耳机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这货要多少钱一只?想买来推推耳机试一试。。。

网友:
电路设计可能是音质不理想的原因之一。
楼主不把原理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
楼主的板子做的不错,贴片元件焊接难度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