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为什么里面串联一个100欧姆电阻?

楼主(2017-09-01):
这个电阻是起什么左右的?找资料没有找到?求高人指点。
就是再可调电容的前面串联的一个100欧姆电阻。
两头接50欧姆阻抗传输,衰减挺大的。

网友:
正规的示波器探头,屏蔽线不是普通铜芯线,是一根合金电阻线,有几百欧电阻,这种探头在BNC位置是没有这个100欧电阻的。

楼主:
这是我画的示波器探头简易图

示波器探头简易图

示波器探头简易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画的示波器探头简易图

阻抗匹配和衰减的作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不用行不行

楼主:
对于后面1M来说无衰减,但是我想后面接50欧姆负载。
看来用作50欧姆传输线,不合适,对不?

网友:
6楼正解,这个探头恐怕是个野鸡货。

网友(2018-03-11):
肯定不是正规探头。楼主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