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用的一块MF47型表,现在误差太大,请问哪里可以修理?现在淘宝也找不到修表

楼主(2017-09-01):
交流电压挡,数字表测出来230v,47型表500v挡测出来只有200v

直流电压档也有不准

电阻挡也赶脚不准

网友:
很久的万能表,如果测量电压及电流的示值偏低,则表头失磁的可能性极大,如果调整短路磁场的铁片仍不能纠正,就只能为磁铁充磁了。测量电阻用的是比较法测量,只要短路表笔时,能调整到0欧姆,则不应该超差,除非电阻档的标准电阻阻值也不正常了。

网友A:
试试充磁看如何?具体网络查询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充磁看如何?具体网络查询一下即可。

木有那个技术,也不敢乱整,还是求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B:
47表款式太多,不知你用的是哪一款?直流电压档要是低的话,可能是失磁了,此表时间长了(不知高中到现在是几年)易犯的毛病,特别是后期的47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表款式太多,不知你用的是哪一款?直流电压档要是低的话,可能是失磁了,此表时间长了(不知高中到现在是 ...

我高中是1992年,这表应该是80年代的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高中是1992年,这表应该是80年代的表

用10V档,测一下10V电压试试,如低的不多,可调一下表头磁隙,一般能解决。

网友:
先看看直流10V的误差,还有用送50μA看看误差,如果个档都是偏小,有可能是失磁了,找几个小强磁圆放在表头磁铁周围试试,简便易行。

网友:
用这么多年了应该换新的了,就是修了也不如新的精度有保障。按说仪表这东西尽量用新的,当然价值很高的例外。淘宝上47表太多了,不值多少钱。修理价值不大。等于没说

网友:
能修理则修理,实在不行再淘汰。

楼主:
看来是没救了

就是想找个靠谱的师傅给修修

网友:
是所有档位都有误差,还是少量档位有误差,前者可能是表头失磁,后者则可能是其他故障,先大致判断故障原因再作打算。如果自己不想折腾且毫无经验,可以考虑请别人修理,但也需要考虑成本费用问题,起码需要来回的快递费用,如果还需要修理费,则可能不如买一个新表更合算,现在剧买一个普通的47表也就40-50元。

楼主:
主要是老表用得顺手了,算是有感情吧。

如果可以,重庆有修表的师傅给推荐一下,以前雅兰有个师傅可以修,后来他不做了。重庆无线电测试仪器厂的辛师傅也能修,可是多年没有打交道,也找不到了

还是给推荐一款日本鬼子的机械表

网友C:
80年代的老47型表很受人欢迎,在坛子里也很值钱,暂时修不好就放起来,等有机会再修。劝你换表、丢掉的别听他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老表用得顺手了,算是有感情吧。

如果可以,重庆有修表的师傅给推荐一下,以前雅兰有个师傅可以修 ...

还是自己学者修吧,指针表只要表头没问题,剩下的就是些电阻的阻值和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年代的老47型表很受人欢迎,在坛子里也很值钱,暂时修不好就放起来,等有机会再修。劝你换表、丢掉的别听 ...

我就是这样想的

网友:
楼主发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