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拆开电脑液晶显示器的后盖。

楼主(2017-09-01):
在单位办公时电脑液晶显示器突然不亮了,听同事说可能是保险丝烧了,想打开显示器检查一下,但那后盖还不是轻易能打开的。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要用银行卡之类的卡片把后盖划开或撬开。但看到后盖有四颗螺丝,螺丝与一般的螺丝都不同,圆形螺丝,螺丝内壁有螺纹的。是否先得把这四颗螺丝卸下才能划开(撬开)后盖?特请教论坛师傅和老师。
谢谢!

网友:
呵呵, 只是烧保险了   线头松了吧 ?  这是不懂装懂之人的经典词句 !  拆卸视频网上应该有,就算找不到同型号也可以参照同系列的。

网友:
这四个是螺母是与显示器架连接的,用于显示器固定,挂墙或装在其他支架上。你可以量一下螺母的横向和竖直尺寸,不是75毫米就是100毫米。拆显示器要找找其他地方有没有固定螺钉。

网友:
用塑料卡片沿边缝一路划开

网友:
就算保险丝真的烧断,也不是换一个就能修好的,连壳子打开都费劲,打开了又能怎样

网友:
建议不要拆,算啦

网友:
权当练手。看看在正面边缘的塑料筐中部用卡片之类的小心的撬开,四边的中部先撬开,在一步一步将四角撬开看如何?

网友:
用钢板尺撬外框 然后就可以拆下来了

网友:
还是找人修理,不是简单的换保险丝的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
我尝试了用卡片撬不开,后用一字螺丝刀用了点力才把它撬开,插紧了数个排线,用数字表测了保险丝两端为0.1欧,应该说保险丝是好的,其他的就不盲目动了,再照原样把它装回。插电还是不亮,也就随它去了。

网友:
叫你同事来修,他是高手。

网友:
拆开不拍照留个纪念,可惜可惜!

网友:
那四个是显示器挂板固定螺丝母脚     拆开需要用卡片或者撬片之类的沿着合缝一点一点撬开,公司财物建议你还是别拆了  万一搞废了 还要赔偿,让公司找专业人士修理吧

网友:
别听楼上的,把那回个螺丝母座拧下来后盖就开了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外壳都是塑料搭扣的, 用废旧的各种会员VIP卡 最好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
我尝试了用卡片撬不开,后用一字螺丝刀用了点力才把它撬开,插紧了数个排线,用数字表 ...

你说的现象不是保险的问题,可能是背光的问题,也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你换一个电源试试,如果还无光用手电照显示屏,如果背光灯管坏了,用手电照会有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现象不是保险的问题,可能是背光的问题,也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你换一个电源试试,如果还无光用手电 ...

谢谢!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按电源开关没有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
不知道在哪能买到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按电源开关没有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
不知道在哪能买到电源?

电子城,电脑城都有卖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单位的电脑显示器建议不要拆,肯定不会是保险烧掉那么简单的,给外面维修就好。

网友:
先把面板拆开,后面没有螺丝的

网友:
把螺丝拆了用菜刀撬开,这个很好拆

网友(2018-01-04):
多数是用塑料卡扣的,用塑料拆机棒沿着缝隙撬就可以拆开。要使巧劲,不能用蛮力。刃口比较薄的平口螺丝刀也可以,只不过容易把缝隙撬变形。

网友:
你同事是高手,让他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