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块FM收音板装上空气四连不知可否呢?

楼主(2017-09-02):
有计划给海燕D322-1加装调频,在某宝上看到这块单声道FM接收板,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空气四连,请教各位大神,如果将这块接收板的密封双联改接到空气四连上不知道是否可以正常接收使用呢?感谢指教 :

网友:
看看容量是否和那块板子一样;还要考虑连线的影响,尽量靠近安装

网友:
我认为不值得,板子还没可变值钱呢

网友A:
嗯,现在调频模块不用可变,直接按键调整,便宜又好用,效果不错。比如蓝牙、FM收音、USB播放一体的,价格也就20几块钱,功能强大多了

楼主:
我主要是用来改装海燕D322-1加装调频

网友B:
TDA7021收音板,用来改海燕,那是严重的不般配呀。

7021灵敏度,音质,都是渣渣。这般拉郎配,不合适。

最次也该整个全分立或者TA7640一类或者性能更好的IC的收音板。

网友:
可换。板上这种密封联最大容量一般为20P的,不知您现有的空气联什么容量,上机后还是需要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DA7021收音板,用来改海燕,那是严重的不般配呀。

7021灵敏度,音质,都是渣渣。这般拉郎配,不合适。
...

没错,声音真的一般般,和小半导体的声音差不多,两头不够!
还不如老的CXA1019调频部分,简单,灵敏度高,声音好听,从音频输出那里接线也很简单!

楼主:
现在就是找不到好的、合适的收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现在调频模块不用可变,直接按键调整,便宜又好用,效果不错。比如蓝牙、FM收音、USB播放一体的,价格 ...

这种调频声音发闷,声音质量不是太好。

网友:
TDA7021使用单连的。效果很一般。
用TA7335+TA7640好啦。
或者使用一块带四连的晶体管FM板。

网友:
楼主2004年注册,才几十个帖子,真正潜水员呀。

网友C:
不要听他们的,用TDA7021卓卓有余。看我的头像就是7021。
不过不用这么大一块板,自己买散件或套伴在洞洞板上焊,体积可以做到很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听他们的,用TDA7021卓卓有余。看我的头像就是7021。
不过不用这么大一块板,自己买散件或套伴在洞洞 ...

你的是单FM的,所以没关系,楼主的是要和D322一起使用,调幅时可变一端接地,7021使用时,一端是接电源正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单FM的,所以没关系,楼主的是要和D322一起使用,调幅时可变一端接地,7021使用时,一端是接电源正极的.

没问题的,可变电容可以接地的,但谐振线圈还是接正

楼主:
有执照的潜水员

楼主:
我是有执照的潜水员

感谢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Tda7021板上的小可变3/20PF,空气可变达25p,装机时把板子上小可变拆除,Ic块5脚连接空气连定片,4脚与空气连接地跨接一只高频电容0.01uF,调覆盖即可

楼主:
昨晚拆了一个随身听,测试了,居然还能收音,中波调频都响,灵敏度还挺高的,由于原件太密,只看到LA4520 、 TA7370 其他的看不到,不知道其他的集成电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