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m求6j1的两级中放电路图

楼主(2017-09-02):
不知道6j1一级中放的电路怎么增加一级,有哪些需要改动的地方,针对6j1管特求一份两级中放的电路

网友A:
你发的这份图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这份图就很好。

你好前辈,这份图也是坛里下载来的,我打算在此图上再加一级中放,不知道直接加还是需要哪些改动

网友B(2019-12-24):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怎么加,需要限幅电路吗......迷茫

网友C:
多级高放或者多级中放,按照第二级中放的电路,加多一块进去,就应该可以了。最麻烦的是如何消除自激。所以,一般都采用屏蔽隔离的模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怎么加,需要限幅电路吗......迷茫

用比例鉴频的话本身自带限幅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级高放或者多级中放,按照第二级中放的电路,加多一块进去,就应该可以了。最麻烦的是如何消除自激。所以 ...

老师所言极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比例鉴频的话本身自带限幅功能

看有款电路是二级中放加个限幅电路,再到鉴频,,这算二级中放吗,加了会提高灵敏度吗

网友B:
这个电路就是加了个限幅管..

网友D:
复制第一级中放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就是加了个限幅管..

这个图是相位鉴频

网友E:
这样加,适当考虑增加AGC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复制第一级中放不就可以了

谢谢老师指点,复制一级中放到原来二级成三级了就可以了吗,不用限幅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加,适当考虑增加AGC电路

谢谢老师指点,看楼主就是这样加的吧,每个管子加屏蔽就可以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指点,复制一级中放到原来二级成三级了就可以了吗,不用限幅管...

相位鉴频后面限幅级不改动 也就是高频头中频后多加一级中放 头2级中放看了许多图纸阻容参数都是一样的 我装过几个中放板倒是没自激不知道论坛其他朋友制作后自激不 老师不敢当 您客气了 爱好者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位鉴频后面限幅级不改动 也就是高频头中频后多加一级中放 头2级中放看了许多图纸阻容参数都是一样的 我 ...

谢谢谢谢!也就是说在限幅级前面的原来二级中放,再加一级是没问提的,那能不能不要限幅直接加一级尼,电路如(带有AFC的FM调谐电路)样,原来的二级直接加一级尼?

网友D:
这个图纸用的比例鉴频 可以加一级中放 我装过 不会自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纸用的比例鉴频 可以加一级中放 我装过 不会自激啊

谢谢您的回复,图纸和楼主发的的一样,也是用的比例鉴频吗?如果是的,我直接加一级,太好了,谢谢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图纸和楼主发的的一样,也是用的比例鉴频吗?如果是的,我直接加一级,太好了,谢谢谢谢!

这个电路记得楼主也装过 增加了1级中放 好像机器出掉了 我听过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记得楼主也装过 增加了1级中放 好像机器出掉了 我听过还是不错的

好的,谢谢,那我就放心了!就按这个电路加一级中放改成三级中放不加限幅...定案!!! 感谢夕阳看胆哥的指导.....谢谢!

网友:
上面18楼的图纸,检波管脚画错了吧,7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