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式手摇唱机的发条断了,怎样修复好?

楼主(2017-09-02):
如题,有没有替代的,有搞过的老师指点一下吧!对了唱机型号是中华103。

楼主:
有出售机芯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你光这样问,也不说说发条的宽度和大概的长度,还有断的位置,如果在两头断的也许可以修一下,不能修就找挂钟或者落地钟里的发条改造

网友:
几年前接过一台手摇唱机的发条,就像楼上说的那样,断端在发条的两头比较好处理,断端在发条的中间部位,那只有用铆接的办法了,但是发条钢的硬度很大,一般钻头很难钻孔,需要用高硬度的钻头才可以的。

网友:
断头重叠一段,看能否用点焊机在侧边点接上,即使点接不上,在边缘弄出小缺口,用细铁丝扎上也行。以前修闹钟用过此法,只不过原来是用锉刀锉出缺口再用铁丝绑扎。

楼主:
感谢老师前辈们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