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万用表老不老啊

楼主(2017-09-02):
请教这个万用表产于什么年代?谢谢

网友:
60年代初的产品

网友:
木壳版的108还真头回见!我有块108的表头是20K的,通常都是5000欧的。

网友:
这种电阻肯定是老表,可以看看电阻的生产日期,就大概知道是那个时候的了。

网友:
上世纪60年代的,表盘的编号有196字样。

网友:
楼上正确,此表应该有50年的历史了。

网友A:
这个表很奇怪!常见的108表都是胶木壳,单选择量程旋钮。看面板又不像是DIY的;
如果说是早期试制的吧,表盘不对,因试制时期的表盘是不会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我有个61年的成品108表,表盘上也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
资料方面也未见有说108表外壳是木制的;
怀疑表盘是后换上去的,仅仅是怀疑啊!

网友:
没见过的老万用表。

网友:
这个表应该是某个老前辈自己制造的,两个波段开关取自500表.....

网友:
  同意楼上!未知的高人所制,手工改制的痕迹明显。要说60年代大红袍电阻真的很少,看焊点大红袍都是后来加的,猜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很奇怪!常见的108表都是胶木壳,单选择量程旋钮。看面板又不像是DIY的;
如果说是早期试制的吧,表 ...

表盘利旧,剩下diy。绿皮电阻像70年代末期,线绕又是50年代风格

网友:
从内部看也不像是厂制定型产品的做法

网友:
小白表示不懂 并且感叹楼上各位的暴露年龄系列

网友:
不知那开关面板是哪个表的。能拼出这样表的一定是高手。特别在几十年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盘利旧,剩下diy。绿皮电阻像70年代末期,线绕又是50年代风格

绿皮电阻是扁角的,可不是70年代末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很奇怪!常见的108表都是胶木壳,单选择量程旋钮。看面板又不像是DIY的;
如果说是早期试制的吧,表 ...

68年,我得到过一块108表头,面板和你的照片差不多,但是就一个表头,表头外壳和楼主的一样,估计早期有过此类108表。

网友:
60年代的东西 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