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只少见的三和——360YTR

楼主(2017-09-02):
好久不发帖
(此处省略xxxyyyzzz字)
偶得一故障三和古董360YTR,上家描述直流档可以测量但异常偏大,电阻挡没有电池无法确认。
此表外观甚新比较难得
这表是今天上午修的,花了大约3h,下面才是正文
开拆有一种47的感觉。内部被别人修理过,显然并没有修好
粗测一下,嗯果然是偏大,而且电压电流档都偏大
电阻也是三和的
还有标签

顺着表头开观察
忽然
从侧面看去发现欧姆调零的一根线断掉了
赶紧拆下三个一字螺丝和挡位旋钮
想换下原来的两根线要把正面的两个电阻拆下重装,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
背面挺干净
顺便看看表头
游丝的
装好粗测一下,电流以及电压档恢复正常。算是修好了吧

感谢MF30友情出演 比一比,三和这表挡位手感比较清脆还不错,但是外观嘛还是喜欢国产表
随便测一下,既然可调电源精度不高,那用另一个表对比好了
约2.5V
精度保持的还可以,这表的特点就是里面没有一个可调元件无法直接进行调整这一方面也说明鬼子的表稳定且一致性比较好,其实还是国产表贴心,允许后期精细调整
PK一下?MF30表示可以一战。呵呵,必须打败小日本
看个典型的吧,50.01V
鬼子表有个特点,挡位越高,偏差越大,电流档更甚。而MF30黑科技不同挡位偏差小的多
什么,指针不在中心附近对鬼子不公平?25V看看
MF30的就不发了,鬼子已被秒杀
顺便求教矿坛高人,这表欧姆档电池用的是啥??电池仓只能放进去5#大小的电池,但显然不是1.5V的5号

谢谢观赏

网友:
先顶一下再说

楼主:
这表体积比30大一圈,欧姆调零还是这种波轮的,比30的顺滑是肯定的,但是挺别扭,如果表处于倒扣状态很容易就磨损了

网友:
先来顶个贴。

网友A:
这块三和360YTR 指针表早期生产的,做工很好,但是内阻低了点,不是张丝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三和360YTR 指针表早期生产的,做工很好,但是内阻低了点,不是张丝表头。

表盘上没有生产日期,表盘的序列号是冲压上去的
这表似乎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有了,这块应该是较为后期的

网友:
這表在7 , 8拾年代電子廠及學校常用的平價表.約賣60港元,內阻底600 Dcv.表筆是小插座,難找替代品,如壞了10k好像是用22.5v電,貴而難找.指針很慢.曰久失磁,不準.一代經典表.

楼主:
看来先前测量电流的方法有问题,还是需要串联电流表进行测量啊
那么这表的电流精度并不差,可惜的是灵敏度太差,只有100uA
看看MF30的表现

网友B:
    楼主的分享很给力,大涨国威!老式MF30几乎完胜。顶一下!但是,现在出厂的玩具表不知还有无此功力,很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分享很给力,大涨国威!老式MF30几乎完胜。顶一下!但是,现在出厂的玩具表不知还有无此功力, ...

不仅MF30完胜,就连当年入门表MF50与它相比也是绰绰有余的
凡事就怕认真,中国人认真起来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这个不好比吧?三和表没有任何可以后期调精度的电位器,而30表有,精度下降后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调回来。因此只能说三和表经过几十年后不作任何调整仍然能达到不错的精度。

网友:
元件内部图片那个4条腿的黑家伙是什么怪物?是双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仅MF30完胜,就连当年入门表MF50与它相比也是绰绰有余的
凡事就怕认真,中国人认真起来还是很厉 ...

    谢谢楼主回复,不知现在新出的科华MF47、MF500干不干的赢?期待楼主胜利的消息再次传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回复,不知现在新出的科华MF47、MF500干不干的赢?期待楼主胜利的消息再次传来!

干的过,我那上四mf500电阻档测中值都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