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乱想,如果用喇叭用超导磁铁会怎样,磁场越强越好吗?

楼主(2017-09-03):
核磁不是3.0T强磁嘛,如果喇叭磁铁采用此会怎样?是不是磁场越强越好?

网友A:
原理上磁隙磁场强于音圈产生的磁场即可,过高的磁铁磁场并没有实际意义,较强的磁隙磁场可以用强磁铁获得,也可以用普通磁铁加大体积获得
超强磁铁用在喇叭上可以减小磁铁体积,减轻喇叭重量,没有其他方面的好处
扬声器磁隙磁场是恒定磁场,在一定范围内基本不受磁导体“导磁率”的影响,磁铁磁场被铁制“极靴”集中到磁隙中来,气隙磁场强度跟磁铁磁场强度成正比,也与磁铁体积成正比

中美在强磁体研制上升交错领先的,上一轮中国以38T的磁体磁强度领先,这一轮是美国以43T的磁体领先,相信不久还会有新突破,但扬声器所用磁体磁强度可以用体积来弥补,只有增大磁铁体积的成本高过直接使用强磁体或者对扬声器的体积重量有要求时强磁体才会在扬声器中普及

网友:
凡事有度,过则有毒。

网友:
对于中高音喇叭来讲,是的,越强越好。
低音则不行,低音还有个Q值的制约,如果磁场太强的话,会造成低音输出很少的。

网友:
同意三楼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磁隙磁场强于音圈产生的磁场即可,过高的磁铁磁场并没有实际意义,较强的磁隙磁场可以用强磁铁获得, ...

分析的好!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磁隙磁场强于音圈产生的磁场即可,过高的磁铁磁场并没有实际意义,较强的磁隙磁场可以用强磁铁获得, ...

磁场越强越好,有点和大家的意见不一样,磁场强了,可以将磁隙的长度加长,扬声器的动态范围加大,可以使扬声器的尺寸减小,达到大扬声器的效果。同时灵敏度可以大幅提高。

网友:
可以参考手机扬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