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谁见过这个界面

楼主(2017-09-03):
(图片)

网友:
硬盘归位  可以关闭电源了

网友A:
见过的!你这个好像是WIN95/97/98的关机画面;
我用过的操作系统:DOS3.2----DOS6.0,WINDOWS3.0----WINDOWS3.1(3.2是中文的3.1),win95/98/xp------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的!你这个好像是WIN95/97/98的关机画面;
我用过的操作系统:DOS3.2----DOS6.0,WINDOWS3.0----WINDO ...

这个是Windows XP在不支持ACPI的主机上的关机画面。Windows XP是最后一个可以显示这个界面的Windows

网友B:
win2000系统的工控机,一上电就会开机,关机后系统保存数据到硬盘再关硬盘供电,之后就会显示这个界面。关电源就行了。但那界面是中文的,

网友:
看是看到,不知道是每次关机时还是开机出现的了

网友:
没有ACPI支持。系统无法通知主板切断电源。以前这种情况多数都是AT电源的机子,或者P III时代过渡时期的,有些主板可以选择性的关闭ACPI。当操作系统完成关机过程以后收回硬盘磁头,就给用户显示这个。然后直接关掉主机电源就好了

网友:
很老的主板有的会出现

网友:
关机界面?肯定见过,记不得了

网友:
没有见过,可能我用的电脑都比较高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2000系统的工控机,一上电就会开机,关机后系统保存数据到硬盘再关硬盘供电,之后就会显示这个界面。关 ...

为节省成本,工控机一般没有ACPI(硬件不支持)

网友C:
不会是在AT结构机器上装了X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在AT结构机器上装了XP吧。

Windows XP完全支持ACPI。当硬件不支持ACPI或者ACPI被禁用时,系统不能自动关闭电源,就会产生这个

网友:
在ATM机看到过

楼主:
过去的ATM机中有一部分没有ACPI

网友D(2017-12-10):
安全关机?印象中好像老的版本系统有这个提示,但图标不像很老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全关机?印象中好像老的版本系统有这个提示,但图标不像很老的系统?

不支持ACPI,或者ACPI被禁用,系统不能通知主板关闭电源

网友:
见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