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半成品电动牙刷加防水外壳

楼主(2017-09-03):
这个是坛里买的半成品电动牙刷,20块两个包邮,没有外壳没有刷头没有充电器,就这个样子。
是无线充电的,电池是14500电池,750毫安的,店家说买个电池都要这个价了!

用料还是不错,比那些50以下的做工要好点,电机是磁悬浮电机

改造开始,找了一段25MM的PVC线管,大概锯15CM长就够了,因为刷头那端比较小,把管子做了收缩处理

开关按键,用的是电话机的按键,橡胶的,长度好截取

把底部面积留大一点,可以防水防尘,受力面积也大一点

pvc管打孔,位置对准电源开关

把电路装进去试试,位置刚刚好,按键开关有点长了,切掉一段,大概凸出来一点就够用了,手感也不错

然后就是做防水了,用的是25mm的热缩管,8块钱一米包邮,还不错,内壁是带胶的,贴合会更好,防水效果也会加强;
收缩后的效果,火腿肠来了

把两端多余的部分去掉,看上去还不错的样子

来个正面照

牙刷头也是自己做的,把长柄牙刷锯断,用电钻钻孔,装上去刚刚好

充电底座也是坛友那里收的,15包邮2个,三星的无线充电器,输入5V 2A,不知道输出是多少,充了半天也不发热,也不知道要充多久才能充满

改造完成,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A:
刷个牙还要电动,现代人越来越懒了

网友:
刷头会转吗?

楼主:
这个不是转动的,是震动

网友B:
充电座好用吗?给个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座好用吗?给个链接吧

昨天有大神告诉我,这中手机无线充电器是无法给电动牙刷充电的,好尴尬

网友C:
楼主不错。充电问题需要解决!牙刷线圈二端有感应电压,电池二端没有电压变化,拆掉电池后,二端无电压。应该要改造电路吧!我买的几把都是这样子。充电座是一起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错。充电问题需要解决!牙刷线圈二端有感应电压,电池二端没有电压变化,拆掉电池后,二端无电压。应 ...

店家那里一起买的无线充电座是无法充满电了,店家有说明

网友D:
楼主充电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同问,楼主的充电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充电问题解决了吗?

谢谢关注,目前因没有找到合适的无线充电器无法使用无线充电,手机无线充电器电压达不到6V,解决方法是断开原来的线圈两端,外接6V充电器直接充电,或者用4.2V的充电器直接对电池充电,这样的充电效率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楼主的充电问题解决了吗?

目前因没有找到合适的无线充电器无法使用无线充电,手机无线充电器电压达不到6V,解决方法是断开原来的线圈两端,外接6V充电器直接充电,或者用4.2V的充电器直接对电池充电,这样的充电效率明显,谢谢关注!

网友:
无线改有线了啊!

网友E:
收个声波牙刷的充电座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个声波牙刷的充电座就可以了么

据坛友测试,部分是可以充电,有部分不可以充电,目前知道飞利浦的可以充,但很慢,索纳斯的可以充,速度也快!
我的都改成有线充电了,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个牙还要电动,现代人越来越懒了

什么情况?插楼技术这么厉害

网友:
不错,20包邮,楼主给了三个,谢谢。可调电源4v充电后都可以用,三档控制。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