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认识这个元件?

楼主(2017-09-03):
有朋友认识这个元件吗?看起来像是户外接收器。

网友:
就是红外接收器,加了透镜

网友:
红外一体化接收器;红外接收电路通常被厂家集成在一个元件中,成为一体化红外接收头。 内部电路包括红外监测二极管,放大器,限副器,带通滤波器,积分电路,比较器等。红外监测二极管监测到红外信号,然后把信号送到放大器和限幅器,限幅器把脉冲幅度控制在一定的水平,而不论红外发射器和接收器的距离远近。交流 信号进入带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可以通过30khz到60khz的负载波,通过解调电路和积分电路进入比较器,比较器输出 高低电平,还原出发射端的信号波形。注意输出的高低电平和发射端是反相的,这样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接收的灵敏度。

红外接收头的种类很多,引脚定义也不相同,一般都有三个引脚,包括供电脚,接地和信号输出脚。根据发射端调制 载波的不同应选用相应解调频率的接收头。

楼主:
有人知道其型号吗?或者这是非标产品?

网友:
红外接收现在都淘汰了吧

网友:
红外?当年看一哥们笔记本红外连打印机打印图纸,很羡慕

网友:
我看也像一体化红外接收头

网友:
第一张图那个应该是红外接收头吧。和一起老显像管电视里面的一样。下面图里的应该是一个滤镜咯,过滤某种光线 ,减少干扰的吧。像红外监控头上光敏电阻上面的红外线滤镜那种

网友:
红外接受器吧

网友:
这是红外栅栏接收端电路板,

网友:
安防系统里面的目前还有

网友(2017-12-06):
第一个图片是红外发射接收管 第二个图片是光电感应器

网友:
都是满意的回答,我也参与下,红外接收

网友:
红外发射接收器

网友:
真没见过,学习学习增长知识。谢谢提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知道其型号吗?或者这是非标产品?

标准产品,两个引脚靠一起的,外面的是地,里面的是+5V,单独的是信号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产品,两个引脚靠一起的,外面的是地,里面的是+5V,单独的是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