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脱水转不动。

楼主(2017-09-03):
美的5523全自动洗衣机,不能脱水,查脱水程序启动时电机有电,但阻力很大不能启动。
用手助力,可以转动。
请问是电路的问题,还是变速器或其他机械的问题,如何区分。
多谢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皮带松了,

网友:
波轮式的吗?,应该是离合器没有拉开

网友:
刹车有问题吧或离合器

网友:
起动电容容量减小或是离合总成有问题

楼主:
以上诸位说得都有道理,我不能偷懒,还要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B:
不通电的情况用手掰开离合器支杆用手转动内筒看看转动费不费劲,如果费劲就是离合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皮带松了,

洗涤正常。不是皮带的问题,拆下来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通电的情况用手掰开离合器支杆用手转动内筒看看转动费不费劲,如果费劲就是离合器的问题,

离合器支杆已经脱开,内桶转动费劲,看起来是离合器的问题。能拆开修理吗?如果换一个不知值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通电的情况用手掰开离合器支杆用手转动内筒看看转动费不费劲,如果费劲就是离合器的问题,

内外桶之间不会有杂物阻塞,造成此故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合器动作,离合器簧断了.

这么多年还真没遇到这种故障,也没分解过离合器。
已经买了新的,等有时间再拆开看看吧。多谢各位关注。

网友D:
假如离合器轴承锈死,洗涤时怎么会没噪音?好奇。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597a06432aac3f312b5243b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离合器轴承锈死,洗涤时怎么会没噪音?好奇。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597a06432aac3f312b5 ...

请问刹车是如何工作的,如何确定是否“抱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离合器轴承锈死,洗涤时怎么会没噪音?好奇。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597a06432aac3f312b5 ...

图示讲解非常详实,可是要换变速器并非易事,只有有一颗螺丝拧不动就会卡壳。
等凉快一点再试着拆开看看吧。多谢了。

网友E:
不能脱水,一般换个牵引器就可以,在后面的下面拆开块板就可以看到,脱水启动时会看到有条钢线拉开水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脱水,一般换个牵引器就可以,在后面的下面拆开块板就可以看到,脱水启动时会看到有条钢线拉开水阀!

拆去皮带,给洗衣机在脱水的程序下通电,电机正常转动,牵引器可以到位,但大皮带轮转动非常吃力。

网友:
不好意思,理解错脱水以为排水,按你这样说一般离合器,如果拆离合器有点生锈你就备用一个大锤子,甚至你会丢了它买过一新!有一些真的很难拆!

网友:
这个修理比较麻烦,不如直接更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示讲解非常详实,可是要换变速器并非易事,只有有一颗螺丝拧不动就会卡壳。
等凉快一点再试着拆开看看 ...

http://forum.eepw.com.cn/thread/248853/1
换离合器整体并不难(取下可能费点力),使用年久的洗衣机值不值得换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