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红灯754增加FM频段,求更改双联方案

楼主(2017-09-03):
    闲来无事,想为自己常听的一台红灯754增加FM波段。现已有FM收音板一块,在基本不影响原机的情况下,可以在机壳中塞下。目前遇到的瓶颈就是如何共用原来的双联可调,或者如何升级双联而不影响原机布局。FM收音板用的是17x17x7的微型可调,最大容量20pf,红灯754使用的是CBM-202B2双联。现在想到的方法是有没有和CBM-202B2相同规格的四联去更换原机双联,这样貌似手术最小。不太了解双联型号,请坛友推荐,或有更的升级方案也请不吝指教,谢了!

网友A:
这个好办,直接装443可变就行了,有的是位置

网友B:
外观会不会要破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办,直接装443可变就行了,有的是位置

443的规格和202B2的还是有差别,刚刚再细看了一下,正如老兄所言,那个安装板上的孔距是可以调节的,那么安装应该没有问题了。问题是调节轴的长度不够,443那个明显短了许多。手头没有443的四联,还得找个来试试。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会不会要破像了。

现在就想努力做到外观不破相,但不也勉强,该破的地方还是得破。

网友C:
不像2楼说的那么简单。443比原机270P的电容要厚一些。最不好办的是443的旋钮短不少。另外如果用443同轴4联,FM的可变引线就要比较长,这会引起自激而且很难统调。在原机的270P可变上串联22P电容可以用在FM机上。但是电台分布不均匀,而且也有上边说的自激问题。把FM段改为电调也是一个办法,在机箱左下角装一个电位器和双掷开关就可以解决。但要改电路,难度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像2楼说的那么简单。443比原机270P的电容要厚一些。最不好办的是443的旋钮短不少。另外如果用443同轴4联 ...

谢谢推荐的几个方案! 个人还是倾向于更改四联,电调暂不考虑。您说的没错,443的旋钮是短不少,而且轴的直径估计也较202B2小了一些,这是比较伤脑筋的地方。我先找个443的可调比划一下再说,如果这个可行,也就是最简单的方法了。谢谢!

网友D:
重新设计一个am/fm整体电路,只用原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设计一个am/fm整体电路,只用原外壳

哈哈...这个是推倒一切重来啦,不是我的原意。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443的规格和202B2的还是有差别,刚刚再细看了一下,正如老兄所言,那个安装板上的孔距是可以调节的,那么 ...

应该说用443四联代替202双联是最佳方案,只要调频板尽可能靠近四联安装。给个数据:443和202的轴径一样,轴长4-5毫米,202轴长9毫米,443厚度大202   1毫米,二围肯定小于202,安装没有问题,最多修补一下二个安装孔,从你的照片看,传动估计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说用443四联代替202双联是最佳方案,只要调频板尽可能靠近四联安装。给个数据:443和202的轴径一样 ...

我也看到传动齿轮处还有余量,听您这么一说更有信心了! 尽快找个来试一下,感谢!

网友F:
老收音机增加FM有个基本通用的办法:
增设个双掷开关,AM/FM,打到FM时AM本振继续工作,MCU测量AM本振频率F1,并将F1换算成待接收FM频率。FM电路需要是电调的,包括小巧的Si47xx等模块均可。
这种方法对老机的机构要求不高,外观上只需增加一个开关,或许还有FM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收音机增加FM有个基本通用的办法:
增设个双掷开关,AM/FM,打到FM时AM本振继续工作,MCU测量AM本振频率 ...

感谢!手头调频板子也是普通老板子,要改电调还得折腾。就拿现有的小改一下算了,怕麻烦了。

网友B:
如果实现感应开关就好了,手指一摸机壳,自动FM或AM,就不用破像,这或许可以叫作“隔山打牛”吧。

网友A:
cbm443bf-2ab2b四联可变。
可变不算贵。10多元。
但看了几家,快递都超过2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m443bf-2ab2b四联可变。
可变不算贵。10多元。
但看了几家,快递都超过20多元

哈哈..没错,单买一个零件不合算,顺便找找其它的一起买。玩电子这东西是比较头疼,有时候缺几个零件,东西还没有运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实现感应开关就好了,手指一摸机壳,自动FM或AM,就不用破像,这或许可以叫作“隔山打牛”吧。

感应开关与我前面说的方案不矛盾,可一起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cbm443bf-2ab2b四联可变。
可变不算贵。10多元。
但看了几家,快递都超过20多元

淘宝上两三块一个,邮费七八块,只有你说的一半价啊

网友H:
非要改的话再装一个双联,变换一下拉线,让两个双联都跟着拉线转,转比不同的话加一级拉线减速,
上策是加触摸选台的道路,或者把双联改成电位器,中波、调频都用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装一个双联,变换一下拉线,让两个双联都跟着拉线转,转比不同的话加一级拉线减速

便携机不如台机那么宽敞,拉线绕法倒是没有问题,只是没地儿固定双联了。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淘宝上两三块一个,邮费七八块,只有你说的一半价啊

那是小号的,不能直代202。能直代什么都不用改的要10多块。如果是普通的2块钱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小号的,不能直代202。能直代什么都不用改的要10多块。如果是普通的2块钱大把

感谢 老国哥 老师,我也误会了,没有注意cbm443bf-2ab2b这个后缀,规格和202B2原来是一样的,轴长也一样。这下问题完美解决了,感谢感谢!!

网友I:
FM板安装的时候,必须离四联越近越好,否则FM工作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FM板安装的时候,必须离四联越近越好,否则FM工作不稳定.

是的,我有留心。谢谢提醒!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想努力做到外观不破相,但不也勉强,该破的地方还是得破。

用海燕鸡鸡的电路。不用更改双联。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海燕鸡鸡的电路。不用更改双联。

请问哪个海燕电路?

网友:
调频部分用短线,中波用长线

网友A:
用TDA7021。FM板可以做到很小,能贴着可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DA7021。FM板可以做到很小,能贴着可变

板子不重做了,用现成的板子。引线还是有一段距离的,现在心里没底,找时间试了以后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TDA7021。FM板可以做到很小,能贴着可变

TDA7021有个好处就是有静噪功能,没有电台时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