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修的老师傅

楼主(2017-09-03):
请教各位师傅!这个电阻阻值是129G欧姆吗?    电阻颜色是棕 红 白 白 黄  是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电动车电瓶是48V 172AH的) ,进了液体腐蚀了,不工作了。貌似这么大的电阻不好买吧? 请问有老师傅有渠道吗?

网友A:
那几个电阻应该是一样的,你把那几个都焊下来一边的脚,测量一下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电阻应该是一样的,你把那几个都焊下来一边的脚,测量一下不就好了

数字表的最大量程 200M欧姆   貌似测不了这个吧   第一次见这么大阻值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字表的最大量程 200M欧姆   貌似测不了这个吧   第一次见这么大阻值的电阻。

不要靠直觉去判断,还是测量一下为上册,实验出真知,你好像读反了,应该是黄白白红棕,49900Ω

网友:
49.9K.......

网友B:
找个47或者51k的就可以了。

网友:
搞个129G电阻干什么?绝缘电阻才要求2000M。就是极微电流测量10G-20G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靠直觉去判断,还是测量一下为上册,实验出真知,你好像读反了,应该是黄白白红棕,49900Ω

感谢老师指点,因为没烙铁,所以没法测量实际阻值,误判了。

网友C:
49.9k,看起来是4个串起来的。应该是3842类芯片7脚启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49.9k,看起来是4个串起来的。应该是3842类芯片7脚启动电阻。

老师你好! 这4个电阻是两两相串的。 当初看到两边的颜色距离都差不多,没反应过来。所以误认为了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47或者51k的就可以了。

谢谢老师指点。 确定了阻值是49.9的。 感谢!

楼主:
谢谢指点! 确实是49.9K

网友D:
:lo   l犯了方向性错误。直觉判断不可能用这么大阻值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   l犯了方向性错误。直觉判断不可能用这么大阻值的电阻。

当时我也很纳闷的。

网友:
我也觉的不可能是这么大阻值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