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第一代苹果4插口音箱用哪种转接线可以听手机音乐

楼主(2017-09-03):
博士第一代苹果4插口音箱用哪种转接线可以听手机音乐

网友:
你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有没有AUX   如果没有AUX那就找4S接口定义改

网友:
iphone接口定义:
接口排列方式为:  1.2.3.4.5.6.7.8.9...........29.30
内部焊接点排列为: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接口定义为:
1 Ground (-) 地
2 Line Out - Common Ground (-) 线路输出 地
3 Line Out - R (+) R声道线路输出
4 Line Out - L (+)L声道线路输出
5 Line In - R (+) R声道线路输入
6 Line In - L (+) L声道线路输入
7 NC
8 Video Out - Composite Video (for ipod colour when slideshow activated) 复合视频输出

(只有彩屏的ipod有效)
9 S-Video Chrominance output    S 视频输出色度
10 S-Lominance-output           S视频输出亮度
11 Serial GNDRS-232串口 地
12 Serial TxD RS-232串口 TxD
13 Serial RxD RS-232串口 RxD
14 Reserved   保留
15 Ground (-) 地
16 USB GND (-) USB电源负极
17 Reserved   保留
18 3.3V Power (+) 3.3V电源正极
20 Firewire Power 12 VDC (+) 1394火线12V电源 正极
21 Accessory Indicator 附件识别接口 1K电阻接地为Ipod基座,10K为照相机,500K为RS-232通

信,1M为自动适配器
22 FireWire Data TPA (-) 1394火线数据 TPA(-)
23 USB Power 5 VDC (+)USB 5V 电源 正极
24 FireWire Data TPA (+) 1394火线数据 TPA(+)
25 USB Data (-)USB 数据(-)
26 FireWire Data TPB (-)1394火线数据 TPA(-)
27 USB Data (+) USB 数据(+)
28 FireWire Data TPB (+) 1394火线数据 TPB(+)
30  FireWire Ground (-) 1394火线12V电源 负极

网友:
淘宝有那种接口转线路的插件卖

网友:
其实我有个更好更方便的方案  淘宝有这个接口的蓝牙模块   插上去立马升级 变成蓝牙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