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9203表不液晶屏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7-09-04):
朋友送一块DT9203A表,好多年没用,装上新电池液晶不显示,打开后开关良好,保险管良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内部没有明显磕碰痕迹,

网友A:
估计液晶屏,导电橡胶,与PCB板的接触不好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液晶屏,导电橡胶,与PCB板的接触不好的可能性大!

谢谢,测量IC7129的23,24脚没有工作电源9伏电压,顺着电路板找到正电源与24脚之间有一个三极管9015不通,测量为9015损坏,更换后回复正常。经与我的其他表对比测量,精确度很高。

楼主:
不知道如何上图,只有这样了

网友:
照片压缩一下,直接对照片截图也行。

网友:
放久了原件也是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