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变频空调压缩机的驱动方法。

楼主(2017-09-04):
坛子里的各位老师好,请问一下空调中的直流变频压缩机与普通三相交流电动机有什么不同?直流变频压缩机用普通的工业用的变频器(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系列)能不能直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交流变频压缩机的,是早期变频空调过渡时期的产物,现在基本不使用了。用变频器当然可以带动。你可以 ...

原来是这样的啊老师,因为这个问题我还和朋友打过赌,结果它愣说我那台压缩机是坏的(厂家生产线上的残品)害的我请了她一顿客,还把压缩机给拆了

网友:
直流变频压缩机貌似和电动车电机一样转子是永磁的驱动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
变频空调压缩机相位角不统一,更换压缩机要原厂原型号,应该不行吧

网友B:
直流变频类始于电瓶车的控制器,交流变频器接直流马达,分分钟就烧了,不信的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变频类始于电瓶车的控制器,交流变频器接直流马达,分分钟就烧了,不信的话试试

多谢老师指点,但我看到变频空调的直流变频压缩机的驱动部分的主电路的形式和工业变频器的主电路形式差不多,难道是功率模块的导通顺序不同?

网友A:
一般可以专用变频器代替变频空调驱动板,例如中央空调用的变频器,但人家有真一个完整的控制系统。自己得有动手改装的能力才行。楼主也可搜索某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专用变频器代替变频空调驱动板,例如中央空调用的变频器,但人家有真一个完整的控制系统。自己得有 ...

您好老师:也就是说不可以用工业变频器直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专用变频器代替变频空调驱动板,例如中央空调用的变频器,但人家有真一个完整的控制系统。自己得有 ...

难道空调用的变频器不是将整流后的直流电再变成频率可变的三相交流电?

网友C:
人家那是同步电机,原理上可以选一台带有同步电机驱动能力的变频器,不过输出电压一定要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指点,但我看到变频空调的直流变频压缩机的驱动部分的主电路的形式和工业变频器的主电路形式差不 ...

工业用通用变频器多数应用于交流异步电机调压调速控制,有别于空调用的直流无刷电机,分方波120°和正弦波180°两种压缩机。所以3相H桥控制方式和导通时序是不同的。也就厂家可以用通用变频器通过定制硬件和软件变成专用机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那是同步电机,原理上可以选一台带有同步电机驱动能力的变频器,不过输出电压一定要对

您好朋友,全名叫:“永磁式直流无刷电动机。”但不知道为什么引出线和三个接线柱?还有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是可以用工业变频器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用通用变频器多数应用于交流异步电机调压调速控制,有别于空调用的直流无刷电机,分方波120°和正弦 ...

多谢老师指点,原来是这样啊,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搞到一只新变频压缩机用普通工业变频器来驱动不转,但我朋友在废品站搞到一台变频空调那上面的压缩机用普通变频器却可以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指点,原来是这样啊,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搞到一只新变频压缩机用普通工业变频器来驱动不转,但我朋 ...

也有交流变频压缩机的,是早期变频空调过渡时期的产物,现在基本不使用了。用变频器当然可以带动。你可以问下你盆友压缩机型号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可以看看您朋友的变频器,应该和您的变频器不一样。您看了之后查阅一下变频器的规格和参数,您应该有所 ...

您好老师,变频器是同一个,变频器是我的,压缩机是我朋友的。

网友:
直流变频压缩机不可以用工业变频器驱动,因为直流变频压缩机结构和电动车无刷电机差不多。电动车电机转子相位是通过3个霍尔检测的,空调压缩机只有3根线,转子相位是通过检测一根驱动线的感应电压来计算转子位置,这个是很复杂的。工业变频器只能驱动交流变频压缩机,它没有相位检测电路不能驱动直流变频压缩机

网友:
部分工业变频器,也可以驱动同步电机的,比较少见,价格贵,一般见到的都是驱动异步电机的

网友:
交 直 交与交 交变频压缩机我还只略懂皮毛,路过学习一下,受益匪浅!不错的探讨话题,值得深入学习!谢谢老师们,节日快乐!

网友:
我来看看!就是路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