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厚膜功放的增益是多少?

楼主(2017-09-04):
在隔壁论坛看到一位仁兄说,厚膜功放本身不错,但局限于当年的条件,都把增益搞得太大。只要把增益调小,立马不同。
刚好自己手头有厚膜功放,就动起了念头。但自己是业余级,基础差,只能向大家请教。
这个功放的增益是多大?如果要调电阻,应该是调那一个?
先谢谢大家!

夏普8000H

夏普8000H

网友A:
楼主的图实在看得眼睛疼 重新找了张图
计算公式:R1+R2/R1

网友:
楼上热线人,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实在看得眼睛疼 重新找了张图
计算公式:R1+R2/R1

十分感谢!
看数值,是否应该是:R1+R2/R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的方法是错误的,增益等于R1/R2,R9/R5,100倍。厂家资料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 ...

收到!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看,厂家建议是调整R1,R9.那个英文的意思是调整增益的话建议调整R9,还是按厂家来吧

收到,谢谢!我先补一下相关知识,然后再来折腾折腾。

网友C:
淘汰东西不要折腾了 特别厚模 底噪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汰东西不要折腾了 特别厚模 底噪太大

我有能力,也舍得拿来折腾的,都是淘汰的东西。
我不觉得我现在玩的厚膜底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看数值,是否应该是:R1+R2/R2呢?

是的,回复的时候没认真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回复的时候没认真看。。。

老兄古道热肠,多谢!

网友:
调小增益,声音变好。是有这个说法。

网友D:
老电路是这样高增益的,因为过去音源信号电平低,现在音源信号输出电平高不需要那么高增益,建议降低至25~30还能降低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电路是这样高增益的,因为过去音源信号电平低,现在音源信号输出电平高不需要那么高增益,建议降低至25~ ...

好,正在补知识,准备材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