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供电电压放大电路探讨

楼主(2017-09-04):
随着高反压晶体管的出现,能不能提高电压放大级和推动级的电压可以改善开环指标,用multisim做了仿真,只要提高供电电压,很简单的电路其仿真结果都很不错的,不知实际情况怎么样,有这样做过的吗,给个意见,准备实际做一下看看。

高电压放大电路.ms11

仿真电路

网友A:
我所了解的,许多专业功放是高压供电的,一是提高功率,对于失真有多大改善,就不得而知了,当然是那些有明气的厂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所了解的,许多专业功放是高压供电的,一是提高功率,对于失真有多大改善,就不得而知了,当然是那些有明 ...

100多伏的电压很正常,业余就可以做,再高有一定的困难,功率太大需要专业的扬声器,声音太大,家里不适用。如用到220伏必须加输出变压器,以减小功率。

网友:
舞台功放 正负 120V 供电的非常多 。国产机器很多都是用 80V耐压电容串联的 。

网友B:
家用音响没有必要吧,功率太大邻居会敲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音响没有必要吧,功率太大邻居会敲门的。

这是推动级,后级用场管做电流放大,后级根据输出功率需要选择供电电压,不加环路反馈,初步电路如下,和后级采用电容耦合隔离,R5调节后级静态电流。

网友C:
楼主是什么软件画的图? 不是Protel99吧。300V,以前看别人做过的帖子,据说到处都是电,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什么软件画的图? 不是Protel99吧。300V,以前看别人做过的帖子,据说到处都是电,危险。

图是multisim画的,这个和电子管推动是一样的,不好会到处是电,300V电源是经过变压器的,和市电是隔离的。

网友:
高压管相对极间电容偏大,影响频响。

楼主:
MJE13003可以工作到4Mhz,应该没影响吧。

网友:
提高电压放大级和推动级供电电压是可行的,这就是分级供电,只是电路复杂了变压器绕组多了。

网友:
有点大胆!几好的样子!

网友D:
伺服电路补上才稳定!二级运放进行温补伺服才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电路补上才稳定!二级运放进行温补伺服才妙!

功放管加大面积的散热器再加风扇冷却,目前我电压放大级是采用6N3推动,想改用高压晶体管试一下看看和电子管推动的差别,下面是现在的电路,末级用的是K2955和J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