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焊台的功率

楼主(2017-09-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死搬教条和不读书一样可怕.另外.拿些正规品牌的产品数据来说事.好吧?

网友:
楼主分别测一下烙铁芯的冷态和热态电阻值吧。

网友:
用的安泰信969D数显焊台,用交流功率表测刚开机升温过程中在55~60W,达到设定值后在25~35W左右,一段时间不动烙铁到休眠状态时小于15W了。

网友:
再发烧就可以试试高频焊台。

网友:
我的TPK-AS600焊台标称功率只有55W,但是开机瞬时功率可以有150W,焊接时可以到70多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设计的EI铁芯变压器瞬间过载可以达到4倍功率,间歇性使用过载1.5-2倍没有问题,看了你的这句话,我就 ...

不可,换了可能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开机瞬间是150W,焊接时70W?

用功率计不就可以了。

补充下,休眠的时候只有几W。

网友:
标的功率是烙铁的最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