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用“饿电流”混频做收音机吗? 据说可以提高十倍灵敏度!

楼主(2017-09-04):
无意中看到"五十年代老矿石" 的文章: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3

"只要是超外差收音机、收信机,不论是电子管还是晶体管,变频级是本机噪声的主要来源,提高信噪比有2个途径第一个是加带调谐的高放,第二个是尽量减小变频管的噪声,变频管为什么噪声大,因为变频管的本身有信号频率、本振频率,有信号频率本振频率的差频(465),还有信号频率本振频率的和频,以及信号频率、本振频率的2、3、4、5、6.........无数次谐波产生无数的无用频率,全部提高变频管,虽然中频通过中频变压器选出,过滤其他无用信号频率,但是这些无数无用的信号,完完全全踏踏实实的通过变频管,形成故有的变频本底噪声,电子管变频电路一旦固定,只能采用性能好的管子,例如军级、特级、还有民用1、民用2、处理品等。
对于民用晶体管收音机的变频级一般采用0.3-0.5毫安的变频电流,对于混频级可用采用0.6-0.8的混频电流
对于139A/B,小八一收信部,硅两瓦收信部的混频电流,可能有人不知道,是60--90微安,既0.06-0.09毫安,我们称为小电流混频,但是最好记的是“饿电流”混频,由于级联调谐高放和3级中放,使增益得到保证,由于如此小的混频电流,使混频电路的混频噪声大大降低,原来上述收信机的标准灵敏度话:10微伏/米,报:3微伏/米,提高到话:0.07微伏/米,报:0.03微伏/米左右,各个机不一样最低也在0.1微伏/米左右。"

硅二瓦电路图

网友A:
依稀记得专用的中波集成电路TA7641其混频级电流就只有50uA。

网友B:
“饿电流”是对早期高阻抗直流放大器的输入级低于10uA工作电流的称呼,五十年代老矿石坛友只是借用了这个说法。

混频级工作电流在70uA左右时,特性曲线位于最弯曲的部分,随着信号幅度的不同其斜率的变化也最大,故谐波产出率也最大。在这一工作电流下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差频信号的强度远大于其它谐波,可以得到最好的信噪比。

网友C:
这个肯定得独立本振,调谐高放,而且本振的幅度要比常规的大,本振幅度足够大,才能使混频工作点上移,偏离三极管特性的严重的弯曲非线性区。

老本版的六管,七管机,肯定不能用,没有调谐高放,没有独立本振,在如此小的电路下,混频兼本振,肯定无法起振。

与其这样搞,还不如二极管双平衡混频。

网友D:
关于双极管小电流混频这个问题历史上相关研究的报道不多,这并不是说这个方面的研究有多难,而是晶体管器件的进步与发展人们有了更多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场效应管、二极管混频,出现了双管混频,环形混频等五花八门的电路,根据不同的要求还能集成为IC,完全能满足各类高灵敏接收设备的苛刻要求,谁还去研究双极管单管混频电路?
由于历史的原因,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我国还在大量生产和装备139、239、339这类双极管通讯设备时,国外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生产场效应管电路的电子通讯设备了,采用环形混频器的通讯设备也已经出现,并开始取代单管混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饿电流”是对早期高阻抗直流放大器的输入级低于10uA工作电流的称呼,五十年代老矿石坛友只是借用了这个说 ...

分析的很有道理,这个实验是不是锗管与硅管也通用?  手边大把的破机电路板,组合—下很灵活,虽没有空气三联,但有变容管,很想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双极管小电流混频这个问题历史上相关研究的报道不多,这并不是说这个方面的研究有多难,而是晶体管器件 ...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这个饿电流混频好像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肯定得独立本振,调谐高放,而且本振的幅度要比常规的大,本振幅度足够大,才能使混频工作点上移,偏离 ...

二极管平衡混频损耗比较大,元件要求也比较高。

网友:
值得探讨,值得研究。电路的变化,乐趣就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双极管小电流混频这个问题历史上相关研究的报道不多,这并不是说这个方面的研究有多难,而是晶体管器件 ...

我国也有电台是仿自于抗美援朝缴获的美制电台,60年代中前期与美军用通信设备的技术差距并不大,都是追求可靠性,以锗pnp为主,并没有使用多少“先进”原件和技术,60年代后期和进入70年代中美军用电子技术差距拉大,中国已难望其项背,这也不难理解,一汽解放和南京嘎斯都能几十年模样不改,军用电台也就可想而知了

网友:
制约接收机灵敏度的关键是信噪比,尤其是第一级放大电路的噪声影响最大,但不同晶体管的噪声与电流的关系也不相同,哪怕同是锗pnp,不同型号的管子的最佳电流也不相同,其较小的电流意味着高输出阻抗,对应的是高Q值的中周,放在收音机中应该注意是不是与中频通频带是有冲突
军用接收机满足于通话或收报即可,中频通频带较窄,按其思路去做收音机还是三思而行的好

网友:
要试验一下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
话说回来,合理选择混频管在各个波段的偏置电流,来尽量提高变频增益,又不降低很多信噪比,是一个可以研究的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稀记得专用的中波集成电路TA7641其混频级电流就只有50uA。

没有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的很有道理,这个实验是不是锗管与硅管也通用?  手边大把的破机电路板,组合—下很灵活,虽没有空气 ...

道理是相通的,但有个前提,就是需要有足够的前级增益,因为小电流混频除了结果中的谐波大幅度减小之外,混频增益也有很大程度的减小,这时候有一个调谐的前级来提高输入信号的幅度以保持足够的灵敏度,会有事半功倍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