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教,关于直流马达驱动器

楼主(2017-09-04):
像这种驱动器可不可以加装电位器调速

楼主: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没图说个什么,都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一个问题的提出应该把原因、部件、个人想法、遇到那些问题并配以照片说明详细写出来,这样的帖子回复很快,否则就是出谜题,高手一般不会去浪费这种时间,为此发求助贴也是一门学问,从求助帖上可以看出一个维修者的维修精神。

楼主:
明明上传了图片,怎么看不到了

楼主:
今天重新上了图,看能不能看到

网友A:
比较像是小的三相无刷电机驱动器,1,5,8脚接电位器应该可以调速。(电位器中间脚接5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像是小的三相无刷电机驱动器,1,5,8脚接电位器应该可以调速。(电位器中间脚接5脚)

谢谢,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