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一个某品牌的手机充电器

楼主(2017-09-04):
     给手机充电没有反应,拿表一量输出没有电压,反正闲着,修吧。

    这种充电器没有螺丝固定,只好破坏性拆开,拿平口起子硬撬开,观察电路板,强电和弱电在板上明显分开,目测有个贴片电阻有烧黑痕迹。拿表测量进线的10Ω保险电阻无穷大,很明显,已烧坏,从坏的电瓶车充电器拆一个装上,没敢贸然通电,猜测三极管13003有可能连带损坏,拆下来欧姆档测量果然已损坏,bc结,be结,ce结全部击穿,从节能灯里拆一个13003装回。最后焊下烧黑痕迹的贴片电阻,依稀分辨出字迹为1R30,系1.3Ω电阻,欧姆档测量无穷大,找了个普通电阻焊上,拿放大镜扫描一番确认再没有烧黑的东西后通电。停一会确认没有烟花后,测量整流桥滤波后电压300v以上正常。输出直流电压5v正常,至此,这损坏后都是被人扔掉的东西让俺没有花钱修好了, 俺买哥俩好去了,回来再粘让俺撬开的外壳。

    最后特别提醒,修理此类直通市电的东西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仪表安全。

网友:
不错这个好修,现在QC3.0不好修。

网友A:
弄两个12v变压器反串隔离比较安全,也能作为隐形短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两个12v变压器反串隔离比较安全,也能作为隐形短路保护

你这个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充电器拆起来费劲,维修倒是不难。

网友B:
楼主手艺不错思路完全正确,修这个东西也就是闲的没事磨磨手指头,这不还搭进去两管哥俩好。要是靠修这个赚钱电费都赚不回来

网友:
看着充电器做工还可以,有价值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艺不错思路完全正确,修这个东西也就是闲的没事磨磨手指头,这不还搭进去两管哥俩好。要是靠修这个赚 ...

谢谢,想法不谋而合,思路一致,修着也就是个玩,真如你所说,买了哥俩好,最后还是花了钱。

网友C:
修开关电源你不串灯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开关电源你不串灯泡的?

为什么要串灯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串灯泡啊?

串了灯泡就算是还有故障,也不容易炸管,我也经常修各种开关电源,

网友:
这种充电器拆起来费劲,维修倒是不难

网友:
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
开关电源大同小异,细心点基本上都可以解决问题,家里日常用的各种开关电源坏了都是自己修理。

网友:
我也是串灯泡,保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