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长度的线做成什么形状的大环效率最高?

楼主(2017-09-04):
给你一条固定长度的线,假如是24米,随便你绕个什么形状的大环来做大环矿机,请问你觉得绕成什么形状最理想(效率最高,效果最好)?

比如形状(长方形、正方形、圆形、八角形?),线间距(和线径的比例?),电感量(100一下,100-200?200-300Uh?),

上次看99版主回帖,讲到大环的有效接收面积是侧面,不是正面,一直很困惑,今天做了实验,觉得还是正面面积大接收效果好。

网友A:
绕成单匝大环效率效果最好。别的任何绕法都比上它

网友:
每天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成单匝大环效率效果最好。别的任何绕法都比上它

单匝大环?电感量一般是多少,s极线圈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匝大环?电感量一般是多少,s极线圈怎么办?

电感量根据可变电容的容量来确定,因为匝数已经为最少的一匝,通常就用面积比来推算天线线圈和场管线圈的直径,例如,如果天线原来要求匝数为调谐线圈的二分之一,刚天线匝数一圈不变,天线线圈的截面积取调谐线圈截面积的二分之一,这样算来,天线线圈的直径约为调谐线圈直径的零点七零七倍,场管线圈匝数为调谐线圈匝数的十分之一算,则也可以推算出场管线圈的直径大小。在通常情况下,因为调谐线圈不是很大,匝数较多,天线线圈和场管线圈的截面积和调谐线圈相同,可以通过匝数的调整也实现阻抗匹配达到状态。在单匝线圈情况下,就通过面积比来实现。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B:
超过单匝的大环线圈,适合并联可变电容器做调谐天线用;而单匝适合不调谐的天线,通过阻抗转换作为宽带天线使用。

网友:
接收面应该是侧面

楼主:
为什么?能否讲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单匝的大环线圈,适合并联可变电容器做调谐天线用;而单匝适合不调谐的天线,通过阻抗转换作为宽带天线 ...

多匝的线圈做调谐天线有什么讲究没?

网友C:
Ψ=B*S  ,B是空间磁感应强度。 保证接受面积S最大即可。应该是单圈大圆。不考虑波长。即波长很大。

网友:
如果两圈,S变为四分之一,磁通的系数只是原来2倍,综合起来,感应电动势变为为原来二分之一.不如单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Ψ=B*S  ,B是空间磁感应强度。 保证接受面积S最大即可。应该是单圈大圆。不考虑波长。即波长很大。

你说的基本对,当然还有跟匝数有关,得面积的贡献比匝数大,所以最后是单匝大环效果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基本对,当然还有跟匝数有关,得面积的贡献比匝数大,所以最后是单匝大环效果最好

也算是估算吧.没考虑空间电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算是估算吧.没考虑空间电场.

如果波长小了,就可以考虑折合振子.

网友:
国外一些HAM制作的也有大的三角形,方框天线,要考虑频段,方向性等多种因素.
也有为了缩小体积的多圈天线.

网友:
对于小波长情况,就要看空间电磁场分布.最简单的办法是看一条直线上的分布.因此,折合振子比较好分析.
这种情况,在一个圆的区域内,电磁场不同位置都不相同,也就是B不一致,情况就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