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HDMI插座应该怎么拆?

楼主(2017-09-04):
这样的HDMI插座坏了,需要换一只,关键它难在它有四个过孔安装点,又有一排贴片焊点。

请教坛子里的“老司机”,怎样才能把它拆来下来不伤电路板。。。。

网友:
周围用铝箔做好保护,然后上风枪。

网友:
用吸锡带把四个过孔里的焊锡吸干净,撬起再在细脚上堆满焊锡用烙铁融化移起就能不伤电路板,当然有热风枪就容易了。

网友A:
  用热风枪对付那一排焊脚比较好办,也可用尖头烙铁一个一个地融化焊脚(不能再加焊锡),再用牙刷刷过已融化后的焊锡,残渣清理干净。剩下的固定孔就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枪对付那一排焊脚比较好办,也可用尖头烙铁一个一个地融化焊脚(不能再加焊锡),再用牙刷刷过已融 ...

你意思是先把后面哪一排贴片的脚都挑起来,再用吸锡器吸过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先把后面哪一排贴片的脚都挑起来,再用吸锡器吸过孔吗?

拆解这种无法利用的废物有时间可以这么做:
这样操作对焊盘损害较少。

网友B:
  如果反面没有元件,给引脚刷点焊油,用1600到2000W那种大风筒从反面吹,可以轻易无损拆下。没有料板可示范,不然就传图了。

网友:
用热风枪拆。

网友:
先破坏掉,就是分离壳子,然后把脚分别用烙铁加热去掉;

网友:
只能热风枪吹 烙铁搞不好会把板子搞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反面没有元件,给引脚刷点焊油,用1600到2000W那种大风筒从反面吹,可以轻易无损拆下。没有料板可示 ...

感谢你的指点,我已经搞下来了,用的单位的热风焊台,拆了嘴,绑在抽屉边固定好,然后拿手上吹背面(没元件),差不多了反过来吹下元件这边。这样就把它吹下来了。。。。

另外请请教下,如果买个1800W的大风筒,改改见量能代替热风焊台吗? 我觉得焊台太占地方,而且好的又小贵。。。

最后 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指点,我已经搞下来了,用的单位的热风焊台,拆了嘴,绑在抽屉边固定好,然后拿手上吹背面(没 ...

  大风筒风速只有两档不可连续调,功率也太大,只适合从反面吹,拆大个头的密脚贴片IC比较方便。850风枪全新或者二手都很便宜的,我买9新二手快克857D才150块钱,台产达新牌二手大风筒就便宜了,两支剪线才50块钱,简单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