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主板故障

楼主(2017-09-04):
老师你好,一块华硕5G41C-MLX能亮屏,显示开机画面后提示按任意键进入,但是按了不行,这是哪的毛病。在网上买的FZ格式点位图怎样打开,谢谢了。

网友:
看能否进入BIOS设置(好像是DEL键),能够进入就没问题;那个故障,可能是系统丢失,重装系统吧。

网友:
另外,所谓的FZ文件(file extension 文件扩展)有专门的软件,自动判断文件格式(不仅限图形文件)自动打开;可以在网上搜搜。

网友:
按任意键?键盘灯亮了吗?
不是键盘问题吧。

网友:
插个USB键盘试试
有可能是BIOS坏了

网友:
切换初级绕组的一个开关个  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