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星球XQ868收录机电路图。谢谢

楼主(2017-09-04):
   求星球XQ868收录机电路图。谢谢

网友A(2018-03-23):
这机器的说明书上带电路图,故障率很高,之前家里有一台。有天B卡放音突然不好用了,机芯按键没反应。有朋友知道是什么毛病吗?我也求一份电路图

网友(2017-10-07):
星球XQ868机器本身产量就少,图不好找

网友(2020-01-15):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的说明书上带电路图,故障率很高,之前家里有一台。有天B卡放音突然不好用了,机芯按键没反应。有朋 ...

听你说的故障好像是飞轮皮带打滑或者失效了,这个机芯是电动加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