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相不算太好的上海144

楼主(2017-09-05):
最近有幸得到一台144,机器拿到手的时候没有拆除机芯只是单点的清理了一些内外部灰尘。机器外观上喇叭布坏了一个口子,我简单修补了一下,按键开关比较涩我点了油;内部6e1电子管老化了,照明灯缺失一个,电子管也缺了一个用别的原件代替了,自己试听了一下中短波收台挺多的。当然这个机器跟论坛的大佬收藏的144是毕不了,但是总算满足了自己的一个小小愿望。下一步有时间学习一下怎么把外壳缺肉的地方修补一下,初步打算网上买腻子膏,但是不知道这个机器外壳是什么颜色的;顺便想问一下,度盘后面的塑料白板变形了怎么恢复。希望知道的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擦拭的真干净!把6Z4装上吧!

网友:
壳子的颜色不在那里明摆着吗,塑料背板谁便找个就行,在说也没必要换在里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汉字版的144,这个机器性能挺好。

感谢大佬支持

网友:
喇叭布差一点应该说品相可以。

网友:
这个我家好像也有个,小的时候看到过,后来不知道哪去了

网友B:
度盘后面的塑料白板变形了
取下,用熨斗熨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度盘后面的塑料白板变形了
取下,用熨斗熨平。

谢谢指点,正看您在别的贴中介绍144的厂家情况。请问外壳木头蹦边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处理?我个人的想法是用腻子找平一下,不知道可不可行。还有部分的地方想补漆,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换个6z4  换个喇叭布

网友:
还是按原样恢复的好。

网友:
挺好的144机子

网友:
这是自己后改的全波整流,还恢复6z4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正看您在别的贴中介绍144的厂家情况。请问外壳木头蹦边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处理?我个人的想法 ...

外壳木头蹦边,如果很小(比如指甲盖那么大),可以用原子灰补,
要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还没有完全干结时,用美工刀刮平(削去突出部分,时间迟了就削不动了),
在5小时后完全干结了,用水砂纸打磨(先用200#,再用600# 最后一道用1000# )。
买一组多色的油性记号笔,取与外壳相近颜色的,涂上(先用看着稍浅色的试试,不够深再换一种)。
稍等,很快就干。
用棕色或黑色鞋油涂上,用布打光。
整个机箱也可以用鞋油全面打蜡抛光,抛光后会发现很漂亮的。

如果更小,比如米粒大或更大些 ,就不用填补什么,直接用记号笔涂上就好了——比如你的第一张图的右上方边框的掉漆,就不用填补什么,用记号笔涂后,打蜡(鞋油即可)抛光。

以上方法,对面积大的不行,因无法取得颜色花纹的一致,面积大了就很碍眼。只有小面积才看得过去。

楼主:
非常指点,木壳崩边都比较小,都是碰撞产生的,上面的那个是木头磕掉了一小块,我网上买个修补膏修补一下。谢谢这么宝贵的经验

网友:
跟我的一模一样,就是旧一些。

网友C:
度盘后面的塑料白板可以去文具店买一块写字用的垫板,照样剪一块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度盘后面的塑料白板可以去文具店买一块写字用的垫板,照样剪一块就行了。

还得打4个小孔,铆上铆钉。也麻烦。
原有的熨斗熨平,很方便的。
熨斗温度放在低温(化纤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