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取样电阻替换大小问题!

楼主(2017-09-05):
上图取样电阻阻值是49.9K 4个 两两相串  市场上没买到同等大小阻值的电阻,买了几个51K的 ,换上去有没影响, 充电器是  48V 172AH的铅酸电池充电器。  主要是这个充电器拆装很费事。所以请教各位老师傅。  在线等!先谢谢了。

网友A:
48V 172AH的铅酸电池充电器。

铭牌上有充电电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 172AH的铅酸电池充电器。

有的! 充电电流 22A

网友A:
这个电阻你是如何确定它为取样电阻的,是电流取样还是电压取样?

网友:
尽量找相近的参数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你是如何确定它为取样电阻的,是电流取样还是电压取样?

电阻接的输出正极与控制板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启动电阻,阻值接近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
在输出端,估计是电压取样电阻。傍边那个很粗的金属才是电流取样。

取样电阻最好用相同阻值,不然输出电压会有变化。
采用并联或串联的办法可以得到其阻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启动电阻,阻值接近就可以代换的。

如果是启动电阻,4个串联月200K,阻值精度无须那么高 ,1%,5%都可以。

网友:
如果充电器能正常使用,电阻功率合适应该没问题。

网友:
听逍遥客坛友的,维修经验和理论很丰富!

网友:
电压取样电阻一般不需要那么大功率的,电流取样电阻一般不用那么大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