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遇到一个不认识的设备

楼主(2017-09-05):
这个是从仓库找出来的一个机器人的配件   习惯性的拆了  可是看不懂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是光信号转电还是点转光  机器人已经被丢掉了  可惜了几个775电机  上面还有4个减速电机  被仓管员丢掉了  丢掉都不肯给我

网友:
光纤 转 同轴 输出

楼主:
感谢前辈指教  主要是这个没有标明方向  所以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指教  主要是这个没有标明方向  所以没搞明白

那就再查芯片功能

网友A:
IC查查就知道了,什么机器人啊,这个只是1个很小的配件。不是核心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查查就知道了,什么机器人啊,这个只是1个很小的配件。不是核心部件。

09年公司买的一个 拿到香港去参加什么展会的。 外观有点像扫地那种。不过哼高 大概60公分吧。下面两个车轮 一个万向轮。上面有一个折叠臂  上面有数据接口

网友:
这个可恶管理员,想办法收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