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查轮胎,让爆胎风险降到最低 !

楼主(2017-09-05):
汽车轮胎就像是人的腿脚,轮胎的任何问题都会影响到车况,所以注重轮胎的安全性很关键,尤其是在爆胎的高发期。
    今天传授给大家一个技巧,让你秒看轮胎年纪。所以下次保养时大家要着重看一下轮胎的生产日期。避免因超期服役导致安全隐患。
轮胎的保质期
汽车轮胎是由橡胶制作而成的,橡胶的寿命大概是3-5年,即便是未使用的轮胎,过了3-5年,橡胶及帘线也会老化,不仅会影响轮胎的正常使用,高速行驶中遇到硬物更可能会爆胎。

    在选择轮胎的时候,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尺寸合适不、品牌知名不,对于轮胎的生产日期却从未重视过。其实,轮胎的生产日期很关键。

    如何查看生产日期

  观察轮胎的侧面,找到DOT标志,标志后面带有一组四位数字的编号。
    如:0515代表为2015年的第五周,大概推算下来就是2015年2月。轮胎的生产日期不会具体到某一天,均是按照周算的。

    购买轮胎最好买近期生产的,因为橡胶放置的越久,弹性等各方面性能越差,所以挑选轮胎时要格外注意,如果生产期超过3年,那无论价格多便宜,都不要购买,因为安全性能差不说,使用寿命也低。
         除了四位数字,“OUTSIDE”的标志面就是轮胎的外侧,安装时一定要注意,如果装反了将会严重影响轮胎寿命。

何时换胎?
那什么时候该换胎呢?一般长跑高速的朋友要注意,以下4点有任何一项符合就该换胎。
    1.轮胎超期服役(超过5年)
    2.轮胎严重磨损
    3.轮胎连续跑了6-8万公里
    4.轮胎受到硬物挤压,有严重外伤

    如何识别翻新胎?
  1.观察纹路:纹沟浅、颜色鲜艳、锃亮的多数为翻新胎。
    2.标志是否齐全:观察花纹代码和轮胎花纹是否对应,胎肩处的胎面与胎体结合是否平顺?如果不平顺则为翻新胎。
    3.强力拉伸橡胶钉:用手大力拉扯轮胎表面的橡胶钉,大力拉扯不断且迅速弹回的就是新胎,反之翻新胎。

网友:
其实我早就这么做了。

网友:
轮胎定期更换,检查,我一哥们修下支臂球头时发现轮胎才发内侧鼓包,还好急时更换了

网友:
有益的知识,谢谢介绍。

网友:
多谢分享,但是基本也都知道,回老家跑高速前几天也会稍微检查下,安全第一

网友:
又学了一点汽车的知识,安全行驶多了一份保障。

网友:
不管什么胎,  第一胎压,第二车速,   抛开这两个关键因素说爆胎都TM扯谈。

    高速爆胎, 十有八九 是胎压过低 车速过快导致, 两个因素缺一不可,   胎压过低,轮胎在经过路面那一瞬间挤压幅度大,在长时间高速下反复形成摩擦生热,导致皱褶处提前疲劳破损 。 还有一个在过低的胎压下,轮胎阻尼特性降低,轮胎冠出现波纹谐振  导致胎冠结构整体撕裂,引发爆胎。

   其实吧  管你什么胎, 上高速前 胎压一定要足, 甚至比原厂高 0.6~1公斤更好,  不管新胎旧胎 都是如此,  很多人误以为 旧胎胎压就要降低,上高速前还要放气,其实这个才叫自己找死,   胎压高, 轮胎的绷得紧,阻尼大, 论坛在高速运行中的形变减小  各种震动被有效抑制, 这才是安全之策,缺点就是路感清晰了  很多人觉得硬不舒适

    轿车最次的轮胎 车速最低限制都在 160, 轻型车最次也是140    就国内高速120限速 你认真守法  胎压足够的  还遇上爆胎那真的就是人品有问题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轮胎的扁平比,  扁平比越小的轮胎对公路的平整度要求越高, 相反扁平比越大的轮胎适应性反而更强,   有些人 为了最求酷炫,改大轮毂用大扁平比的轮胎  改了也就改了, 上高速遇上水泥路面还飞车  这样的状态爆胎你说你能怪论坛质量不行?

网友:
基本常识,经常温习,保持清醒

网友A: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轮胎的扁平比,  扁平比越大的轮胎对公路的平整度要求越高, 相反扁平比越小的轮胎适应性反而更强,   有些人 为了最求酷炫,改大轮毂用大扁平比的轮胎  改了也就改了, 上高速遇上水泥路面还飞车  这样的状态爆胎你说你能怪论坛质量不行?

看来过分追求扁平比也不是好事。以前总以为扁平比越大轮胎越扁,爆胎危害就越小。现在知道了还有一个对路面平整度的要求。

网友:
经常检查胎压,有无裂纹,有无鼓包和过度磨损情况,对于理想的室内停车,跑的少二十年不换也没事儿,只要不跑太快,即便爆胎也不会有严重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轮胎的扁平比,  扁平比越大的轮胎对公路的平整度要求越高, 相反扁平比越小的 ...

扁平比大胎面宽只是针对某些跑车的造型好,支撑力强,抓地力好等等,对于应付不平的路面是不行的,轮胎截面越发接近矩形,轮胎两侧容易疲劳,看看那些装甲车等全地形车,都是很高的轮胎,而且截面类似原型,和拖拉机轮胎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