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出问题了,请教各位大神哪里坏?

楼主(2017-09-05):
如题:七年了的本田锋范,一直相安无事,最近感觉开空调大概几十分钟后凉感变小,停车检查发现低压管结冰。如下图
空调工作时透镜处可以看到里面不断有气泡冒起,路边店师傅说温控器坏了,建议加装温控装置。4S说膨涨阀坏了,报价1000。深知论坛大有高人,为了避免挨刀,特来请教!谢谢!

网友:
夏天空调坏最郁闷了

网友:
有一个温度传感器坏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氟压不足,还没到蒸发器就开始汽化,导致低压管温度过低而结冰。

还有AC开空调风量别开太小。。。

网友:
先易后难,补充冷媒试一下?因为正常观察窗冷媒是没有气泡的,是泛液花。低压管结冰也有缺少冷媒的特征?不一定准确,只供参考?

网友:
冷媒不够吧

网友A:
第一 首先检查空调格是否堵塞,   蒸发器是否被泥尘堵死??  首先做空调的有效清洁  在做决定    如果确定全部清洁干净后  再考虑适当添加冷凝剂,  不行最后考虑膨胀阀。

楼主:
终于盼来了无烟版主。空调格没有堵塞,过几天有空再按版主的建议去查。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 首先检查空调格是否堵塞,   蒸发器是否被泥尘堵死??  首先做空调的有效清洁  在做决定    如果确定 ...

版主 空调怎么可以自己清洁一下?现在开空调 感觉有点味儿  空调滤芯跟空气滤芯都换了 不顶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 空调怎么可以自己清洁一下?现在开空调 感觉有点味儿  空调滤芯跟空气滤芯都换了 不顶用啊

自己清洁也是可以的, 但是自己首先得有基础,相信论坛里的同学稍微动下脑子  问题都不大, 如果 啥都不懂或者都不想动手的 那就真的比登天还难。

    其实清洗空调内部的主要是蒸发器部分,  在手套箱下拆开空调风机, 从风机口 用水冲洗了冷凝器 即可。当然了异味的可以用84消毒液稀释后冲洗, 消毒液含有氯 稀释一定要稀,还有一个一定要冲洗干净 否则有腐蚀蒸发器的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清洁也是可以的, 但是自己首先得有基础,相信论坛里的同学稍微动下脑子  问题都不大, 如果 啥 ...

呵呵  你点的已经很明确了 我再按你的思路在网上搜一下 谢谢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清洁也是可以的, 但是自己首先得有基础,相信论坛里的同学稍微动下脑子  问题都不大, 如果 啥 ...

以后停车前先把AC关掉,让自然风吹会在熄火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制冷的风道里有水汽你直接关掉水汽出不来所以长此以往就有了霉味。

网上搜的 应是这个问题  可能是霉味  我都是直接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停车前先把AC关掉,让自然风吹会在熄火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制冷的风道里有水汽你直接关掉水汽出不来所 ...

   都有的,    我的车子 每年洗一次蒸发器就没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