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print Layout 6.0抄版 玩具七管半导体收音机

楼主(2017-09-05):
原收音机制作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90879-1-1.html

首先是找到PCB板:

再把原图反转:

打开Sprint Layout 6.0,导入位图,缩放到合适大小,然后就在图上相应的地方放上焊盘、元器件,连线,,,,

再做小小修整,原来就是这么的方便。
下面是layout 文档,欢迎提意见。我的口号就是:一直在模仿,从来不超越。

楼主:
然后发觉问题来了:
我自有的中周,是不带槽路电容的,得改;
我自有的本振引线与图上不同,得改;
三极管的封装形式,也不方便制作PCB及打孔,得改;
没有磁棒,就用本振代替,得改;
没有耳机插孔,得改,,,,,,,
于是变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楼主:
刻好板子了。

试试大面积接地是啥效果。

楼主:
百密一疏:可变电容没有223,只有270的,比图上的要大一圈!!于是,音量电位器和可变电容干涉了,装不了拨轮。

顺便把功放部分装好,并调试。调试是在面包板上进行的:

网友A:
佩服,我要向楼主学习,也要学会layout 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我要向楼主学习,也要学会layout 6.0。

跟着教程,很容易就学会了。

网友B:
por99也不难,还更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r99也不难,还更快吧?

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用雕刻机的大神,秀一下你的雕刻机哈!什么样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样做到缩放到合适大小?

看见那个位图分辨率了么?你点击它加大/缩小,会有惊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都差不多。

老兄。南方油城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南方油城见。

欢迎,,,

网友E:
楼主用的啥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啥雕刻机?

玩具级别的套件改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