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FM收音机(基于RDA5807m DSP芯片)

楼主(2017-09-06):
版本号:5807M-STC12-11.0592M-V1.3.8

主要成本:
        RDA5807m  1.65元/个、单片机最小系统版(STC12C5A60S2)9.35元/套、蓝牙HC-05 16.15元/个、DHT11 4.08元/个,3.5mm耳机模块 1.15元/个、LCD1602 4.4元/个、洞洞板 3块、电容、LED发光管、按键、电阻、保险丝、插针、插座、杜邦线擦不多10元。
合计:47元

蓝牙串口描述:
        蓝牙串口(9600bp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控制FM收音机及综合显示系统:自动向上搜索(命令字符‘w’)、自动向下搜索(命令字符‘s’)、增大音量(命令字符‘d’)、减小音量(命令字符‘a’)、自动向上搜索(命令字符‘w’)、显示频率和音量、开机(命令字符‘e’)、关机(命令字符‘q’)、静音(命令字符‘z’)、取消静音(命令字符‘c’)、高灵敏度(命令字符‘r’)、默认灵敏度(命令字符‘f’)、低灵敏度(命令字符‘v’)、软件向上搜索(命令字符‘g’)、步进向上搜索(命令字符‘t’)、步进向下搜索(命令字符‘b’)、存储频点(命令字符‘m’)、频道1(命令字符‘1’)、频道2(命令字符‘2’)、LCD1602综合显示(命令字符‘j’)。

RDA5807M芯片说明:
        供电:5V转3.3v三端稳压,2个100U(飞利浦蓝壳电解电容) 退耦,LED绿色高亮电源指示,电源输入开关。
        VCC退耦:47U(尼康音频电解电容)+0.1U(红WIMA MKP 0.1)。
        天线:单独天线。
        I2C控制口:1K电阻接单片机(5V)IOP36、P37口。
        音频输出:左右声道10u(尼康音频电解电容),3.5mm立体声音频输出母座。

RDA5807M芯片寄存器设置:
        接收灵敏度可调、立体声、88-108MHz、FM去加重50us。

STC12C5A60S2(5V)最小系统板说明:
        MCU:STC12C5A60S2-35I-PDIP40,EEPROM(2K)2个扇区,存储2个电台信息(频点、音量、接收灵敏度)。
晶振:11.0592MHz。

HC-05蓝牙模块说明:
        接线:VCC、GND、RX、TX。

LCD1602显示说明:
        (服务器拆机)黄绿屏,并口(P0),控制P11、P12、P13,背光5V,对比度3.3K电阻接VCC,对比度调节需要根据屏来调整背光电压和对比度电压。

物理按键说明:
4按键:自动向上搜索、自动向下搜索、增大音量、减小音量。

温湿度传感器DHT11说明:
        奥松DHT11。

LCD1602综合显示系统
        1.频率、时间、音量、温度、湿度显示(默认10秒无操作显示)、主要操作提示

软件说明:
        5807M-STC12-11.0592M-V1.3.8固件:
        发布日期:2017年8月15日
        固件说明:DS1302不设定初始时间,请自行设定好再刷入固件。

网友A:
知识水平一流,动手能力三流,做成这种样子实在看不下去,那些热熔胶看着都恶心,也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发烧”电容
另外,资料严重不全,程序出于保密可以不给出,没有电路图的话起码有个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识水平一流,动手能力三流,做成这种样子实在看不下去,那些热熔胶看着都恶心,也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发烧 ...

热熔胶,基本是怕金属碎屑或者小金属线造成短路;电容用到“发烧”级别,一是验证一下是否会影响音质,二是我没有别的电容了;源代码必须公开,当时因为是刚注册权限不够不能上传压缩包。硬件部分只是技术验证,不必那么细致,整套电路改来改去的,惨不忍睹。以后会重新设计成模块化。

网友:
不错的帖子,更难得的是源代码的无私分享。

给你加15分,助你升级,只有15分的权限,要不然就给你多加点儿,嘿嘿。

网友:
不错,我都想自已搞个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哦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的很强大,当年我也想组装收音机,不过现在手机的网络收音机很不错了,就省得动手了。

网友:
楼主的作品很不错,我又想起了几年前想做的5820

网友B:
有什么实际应用?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实际应用?难看

你要是投资,我给你做个漂亮的!

网友:
多功能一体机。
测试、样机,没有必要打胶固定。

网友(2022-01-04):
楼主,能将原理图或电路图发一下吗,谢谢